Siemens300PLC与ABB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3-06-16):
哪位老师有Siemens300plc与ABB变频器ACC800系列PROFIBUS通讯的程序,发我一个参考,xinhzok@163.com我是用在起重机上的,要求用PLC控制变频器启停,频率给定。等

网友A:
哪有这样直接吃快餐的,往往很难得到程序的。

你应该先找ACS800的DP适配器资料,看如何配置变频器的参数。至于西门子那边,同样需要带DP主站的CPU或CP也行。

使用需要的PPO类型。

变频器参数大概如下:

楼主:
哦,谢谢ye-w        那样的话就快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