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电机安装、调整、维护注意事项

楼主(2013-06-16):
振动电机与振动机械衔接平面粗糙度均应为3.2或更高

  (1)、绕组的绝缘,如受潮应采用相应办法处置500V兆欧表检查绕组的绝缘电阻,在接近工作温度(70℃)时,应不低于0.38兆欧,否则应停止烘干处置。

  (2)、电缆线能否完好,如发作断裂破损应及时改换。

  (3)、机体能否完好,如有损坏请与我们联络以便改换。

  将振动电机装置在振动机械上时,振动电机的地脚螺栓必需紧固,每个螺母下必需加弹性垫圈。  振动电机运转初期,由于螺栓、螺母、底座平面间的磨合,会降低紧固力,呈现小的松动,故运转初期应将电机的地脚螺栓屡次拧紧,开端时每天紧固一次,两周后每周检查紧固一次。  装置就位后,在机体及根底上,均要有电缆压紧安装,二者之间电缆呈自然悬吊状,总长度以300-500mm为宜,自然悬垂部弯弧半径参照直线振动设备的两台振动电机同时工作时,应检查两台振动电机的转向能否相反。否则应变卦一台电机的电源相序,使两台振动电机的转向相反,才干保证物料的平均走向。

网友A:
版主发帖,这个貌似发错位置,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