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减速机的特点及常见问题

楼主(2013-06-16):
蜗轮蜗杆减速机又简称为蜗轮减速机,因为蜗轮与蜗杆在减速器的应用当中都是成对出现的。减速器中有一个蜗杆就一定会有一个蜗轮,因此蜗轮减速器只是人们对蜗轮蜗杆减速器的一种口语化叫法。

  简单介绍一下蜗轮及蜗杆机构的特点:

  1、可以得到很大的传动比,比交错轴斜齿轮机构紧凑即结构严密

  2、两轮啮合齿面间为线接触,其承载能力大大高于交错轴斜齿轮机构

  3、蜗杆传动相当于螺旋传动,为多齿啮合传动,故传动平稳、噪音很小、能耗低

  4、具有自锁性。当蜗杆的导程角小于啮合轮齿间的当量摩擦角时,机构具有自锁性,可实现反向自锁,即只能由蜗杆带动蜗轮,而不能由蜗轮带动蜗杆。如在其重机械中使用的自锁蜗杆机构,其反向自锁性可起安全保护作用

  蜗轮减速机常见问题

  1、减速机发热和漏油。这是比较常见的故障,也经常是一起发生的。为了提高减速机的传动效率,大部分厂家都是采用有色金属做蜗轮的,蜗杆则是采用较硬的钢材锻造。由于蜗杆在滑动摩擦传动,运行中可定会产生热量,当减速机内部温度升高使减速机各零件因发热而密度提高,从使紧密的结合面产生了间隙,润滑油液在高温的情况下又会变稀,所有产生了漏油想象。

  温度高了,容易发生润滑油渗漏,润滑油质量不好,导致减速机内部温度升高,这两个问题是相互的。另外减速机的油封使用情况也是原因之一。选择好的油封也能降低漏油的概率。

  油封是由橡胶唇,金属骨架,带弹丝组成。材料有:丁晴橡胶NBR(40-1200C),硅橡胶聚氨酯,聚四氟,乙烯等。亚克力橡胶ACM(-30-1800C),氟橡胶FPM(-25-3000C),油封密封的越严谨,贴合,油脂越不易露出。

  使用时还要看减速机使用的温度,还有就是使用的时间关系到耐磨性。当然,也不能排除是机箱的用料不好或减速机使用环境的关系。

  2、蜗轮蜗杆磨损。锻造蜗轮的材料一般用的都是锡青铜,而蜗杆材料是用45钢淬硬至HRC4555,或40Cr淬硬HRC5055后经蜗杆磨床磨削至粗糙度Ra0.8μm。在此硬度下磨损是相当慢的,像蒲江机电的减速机至少能使用10年。如果发现蜗轮和蜗杆磨损速度较快,这可能是买到了劣质品,材料选择不对导致,还需明确自己的使用方法是否正确,是否超负载运行。

  3、传动小斜齿轮磨损。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立式安装的减速机上,以为立式安装时,容易造成润滑油量不足,当减速机停止运转时,电机和减速机间传动齿轮油流失,齿轮得不到应有的润滑保护。减速机启动时,齿轮由于得不到有效润滑导致机械磨损甚至损坏。

  4、蜗杆轴承损坏。发生故障时,即使减速箱密封良好,还是经常发现减速机内的齿轮油被乳化,轴承生锈、腐蚀、损坏。这是因为减速机在运行一段时间后,齿轮油温度升高又冷却后产生的凝结水与水混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