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700触摸屏是不是不可以同时连几个S7 200?

楼主(2013-06-16):
根据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软件中的smart700通讯方式似乎只允许连一个S7 200,用的是PPI;只要再加一个S7 200就超出上限了。其他系列倒是有几个可以直接同时连几个PLC,哪个系列的便宜呢?

楼主:
求助啊,我以前用过的深圳合信和MCGS都可以直接用DP接头同时通讯好几个S7200

网友A:
问问西门庆官方吧,如果是软件限制的,那就有戏,如果是通信协议不支持的话,那就没戏了。

不过我觉得通信协议应该不存在问题,PPI也有站号信息的,十有八九是软件的限制,可能需要你再花点钱买个解锁,或者换一个西门庆家更高端的触屏来办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