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模拟量输入实现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3-06-16):
如何通过模拟量输入实现电机正反转

通过0-10v模拟量输入控制直流电机 或步进电机实现频繁正反转比如输入电压0-3v时控制电机正转,输入电压7-10v时电机反转,输入电压4-6v时电机静止。这个模拟量可能是频繁变化的。三菱plc可以实现吗?

网友A:
通过模拟量比较指令,输出继电器控制正反转就行了

网友B:
必须能实现啊,三菱如果连这个要求都搞不定,小日本可以陆沉了。。。

网友C:
楼上的几位别把楼主的意思搞错了。

虽然不否认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但楼主提出的是直接送电压信号给。。。。

网友D:
应用比较指令输出逻辑1控制电机正反转及其停止,这样做还要看你的“频繁变化”的频率。

诸如:未等到逻辑输出,模拟量又变化到另外一个区间怎么办?

网友E:
楼主说的这个情况,个人觉得比较复杂。

你怎么不考虑先把这个电压信号给PLC呢,经过PLC程序处理后,再通过模拟量输出模块给变频器。

这样的话,思路会很清楚,很明了。

至于多少是正传,多少是反转,你完全可以由PLC来处理呀

别给变频器太大的计算能力,要不咱还要PLC干嘛

网友F:
  直接送电压信号给变频器的正反转这样倒是很有难度,如是通过 PLC 转换或是别的可能会有可能实现这个控制

网友G:
      好像也可以在变频器里面运算吧。

网友H:
有必要么,用开关量控制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这个情况,个人觉得比较复杂。 你怎么不考虑先把...

我是打算将电压信号给PLC 然后通过程序来控制输出实现电机正反转。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前面各位说用模拟量比较指令可以实现我还没有学到那里,回头看看书。我还在考虑用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因为频繁变换,继电器能不能扛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必要么,用开关量控制不行么

我能取样的只有电压信号,实际上就是电压高了 电机就正传 电压低了就反转 让电压保持在一个范围内。

网友I:
有二种方法可以实现:

     1、加模拟量输入模块,配合编程可以实现:以S7-200为例,选用EM235模块,其输入量设为0~10V,对应数字量为0~32000,如输入为0~3V,对应数字量为0~9600,如输入为4~6V,对应数字量为12800~19200,如输入为7~10V,对应数字量为22400~32000。为避免输入量有死区(如3~4V与6~7V之间)应该为这样规定:<4V为电机正转,>7V为电机反转。4V ≤ 输入电压 ≤ 7V时,电机停。这样就可以这样编程: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电机正转
LDW<   AIW0, 12800
S      Q0.0, 1
Network 2
// 电机反转
LDW>   AIW0, 22400
S      Q0.1, 1
Network 3
// 电机停转
LDW<=  AIW0, 12800
AW>=   AIW0, 22400
R      Q0.0, 2
  2、用硬件做比较电路:<4V使输入口I0.0=1(即电机正传启动),>7V时 I0.1=1(即电机反传启动),≥ 4V 且 ≤7V时 I0.0与 I0.1皆=0,即电机停车。见下图:

     U1A的3脚电压调整为4V,输入电压<4V时 I0.0=1、I0.1=0,电机正传。当输入电压≥4V且≤7V 时,I0.0=0、I0.1=0,即电机停。当输入电压>4V时 I0.0=0、I0.1=1,电机反传。

    这二个方案比较第二个简单费用低,仅需几元钱。

网友J:
楼上说的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二种方法可以实现:     1、加模拟量输入模块,配...

感谢王工的回复 尽管没有学过西门子plc也不懂电子电路 不过我想三菱plc应该也可以用第一种思路完成。第二种方法有了您的电路图做起来应该也不难,非常感谢。

网友K:
用三菱PLC带模拟输入的,把0--10V输入给PLC,PLC内部的D8030会随电压的变化有一个0---4000的数字量,用比较指令控制电机,

网友L:
虽然可以办到,但是不是提高了成本了。

网友M:
三菱变频器有这个功能,<此处内容被屏蔽>要改下偏移即可<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N(2013-07-27):
扩展三菱模拟量控制模块,使用FROM/TO指令采集信号,实现相应控制

网友O:
引用 网友K:
用三菱PLC带模拟输入的,把0--10V输入给PLC,...

这个可以实现!

网友P(2021-09-22):
直流电动机非步进电机,如何控制旋转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