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问题:cpu226拓展模块连接问题

楼主(2013-06-16):
已解决问题:cpu226拓展模块连接问题

CPU后面有6个拓展模块,CPU正在使用时自动停止无法复位也无法下载,之后更换新的CPU程序可以下载但是监控时只有CPU本身的IO点是活动的,后面的所有拓展模块都没有激活,更换了临近CPU的拓展模块依然没有任何作用,从同一套正常设备上移过来一个CPU装上,还是拓展模块没有激活。请各位前辈指点,下载的时候点错一次下载系统数据,请问是否和这个有关系?谢谢。

楼主:
最佳答案

建议检查:
1、扩展电缆有没有连接好
2、清除CPU程序,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楼主:
其他答案

1.检查扩展模块连接电缆排线。
2.计算一下6个扩展模块所需+5V电源是不是超出cpu226所能提供的最大容量。
3.扩展模块的电源L+/M是不是连接。

楼主:
其他答案

1、.....后面的所有拓展模块都没有激活?
S7-200不需要硬件组态与特殊的设置。只需将CPU模块通过总线连接器与扩展模块连接,应用时,CPU模块与扩展模块必须连接电源。S7-200在完全通电的情况下,才能确定所有模块是否在正常。
有关S7-200 PLC结构和安装

2、请各位前辈指点,下载的时候点错一次下载系统数据,请问是否和这个有关系?
没有多大的关系,可以重新下载。

楼主:
其他答案

扩张模块和软件无关系,模块可以任意调换位置,只是I/O地址顺序有点改变,一般只要CPU工作正常,只要插上扩展模块就可以监控到模块的位置和地址的。和下载系统快没关系。另外你的扩展模块是否超过了5V的容量,你可以减少一快试试,或者一个一个模块的来试,那能否监控到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