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插座选择方法

楼主(2013-06-16):
接线端子:常见的有传统的螺丝端子和速接端子两种,后者更为可靠,且接线简单快速,只要将电线插入端子孔,连接即告完成,且绝不会脱落。

开关手感:好的开关弹簧一般较硬,以保证触点连接可靠,降低接触电阻,因此在开/关时比较有力度感。而普通开关的弹簧则非常软,甚至经常发生开关手柄停在中间位置的现象,造成安全隐患。

荧光开关:荧光开关一般有涂料型和电源发光型(如氖泡)两种,前者价格较低,但由于发光粉在外界光源消失后能量很快耗尽,无法起到荧光作用,因而正规厂商的产品一般采用电源发光技术,可长期发光。

铜材:选购时,不仅要求产品结构设计合理,而且要保证铜材有一定的厚度。最简单的判断办法是,用插头试一试插拔力度是否适中,且用手掂插座应当有一定的分量。

绝缘材料:购买时,最好能对其核心部件做一下燃烧实验。从外观上来说,好的材料一般质地较为坚硬,很难划伤,成型后结构严密,且分量较重。

开关触点:好的开关触点有纯银和银锂合金两种。银的导电性非常好,但纯银熔点低,在使用中容易发生高温熔化或反复使用后变形等问题。采用银锂合金的触点既能保证银的良好导电性,又能有效地提高其熔点硬度。

网友A:
楼主提供的方法对我们选择开关有很大帮助,学习了!

网友B:
接线端子--貌似都不清楚型号哦。可以分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