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速发电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6-16):
测速发电机将转速转变为电压信号,广泛用于速度和位置控制系统中.:

网友A:
测速发电机和编码器,一般如何选择啊?

网友B:
在现实中经常用到,却没有留意工作原理!惭愧啊!

网友C:
一个是数字信号,一个是模拟信号,现在数字的编码器应用广泛。

网友D:
欧陆590能改成编码器反馈吗?发电机反馈发电机经常坏。如果能改,需要改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