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矩传感器后面的信号处理

楼主(2013-06-16):
  现场有一个扭矩传感器,接到一个信号处理板然后输出4-20mA信号到扭矩仪表显示到。现在是传感器是好到,信号处理板坏了,这个可以用其他品牌替代么?国产的有么?

扭矩传感器图片如下:

网友A:
好像是进口的吧?

楼主:
补充下,现场的图纸是这样的,现在进口的太贵,想寻求国产替代品。

网友B:
 这个也就是一个一般的 电流信号的力传感器呀,国产有可能会有的吧

楼主:
  咱对这个玩意不太熟悉,我想是应该有的,谁能提供下信息呢?

网友C:
信号处理板需要什么功能呢?4~20mA的接口的板子很好找,但是功能精度说不清楚,最好能把以前的电气原理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D:
假如换用国产的,当然可以用,但是精度和寿命不敢妄言。

如果你了解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完全可以自己选择一个信号放大及转换的调理板(时间允许的话)

网友E:
扭力矩最好买原厂家的,应该很精密,别的厂家得看着做。不一定合适,

楼主:
今天继续拆开,貌似就算这个电路板坏了,图片如下:

网友F:
选用中航科电的扭矩传感器或者处理器

网友D:
把调理板的正反面都拍照传上来,要清晰的,不然不好分析。

网友D:
都锈蚀成这个样子了,清理一下应该就行了。清理完毕测试能用之后,最好喷一层三防漆

网友G:
该类传感器一般是桥式电阻型,两根电源两根信号,输出是mV级别的电压,后面用差分放大电路放大信号为V级别的电压,再按需要转为0-20mA等其他信号。

可以直接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传感器四根线中任意两根的电阻,都有阻值的话一般就还没有坏。

至于要选替代的,必须要先知道传感器的参数:额定载荷、灵敏度、额定电压(常见DC5-12V)。

不能确定的话找一个可调零点和增益的,这玩意从传感器到信号处理器都是很成熟的,只要不是偷工减料的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该类传感器一般是桥式电阻型,两根电源两根信号,输出是m...

 谢谢啊。

网友H(2019-02-19):
你说的信号处理板只是一个信号放大器,如果扭矩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没有问题的话,是可以找国产变送器代替的。

网友I(2019-05-03):
看外表,这个传感器可能是波纹管密封悬臂梁双孔测力传感器,通过测量一定机械机构某点的力,间接测量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