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A1000变频,上电报OL1,初始化后依然OL1

楼主(2013-06-16):
求助:安川A1000变频,上电报OL1和OL2,初始化后依然OL1,未接电机

网友A:
安川的未用过,若果确定参数和线路没问题,无非就是变频器或者电机问题,楼主可以用替换法来试试

网友B:
硬件出问题了吧,拆开看看,貌似啥电流检测元件或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C:
也可能是某个参数设定的问题。详细看看说明书的参数设定部分。

网友D:
我觉得是检测电流的元件出问题了,否则不会这么报错。

楼主:
我有三台,都是这个毛病

楼主:
OL1,OL2是由于变频器内部虚拟的电子热继电器过载报警,防止电机和变频器过热,但是变频器根本没有接电机,也并没有运行,一上电就报OL1和OL2,不知变频器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