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我创建有条件返回的子程序

楼主(2013-06-16):
就是创建下图的子程序,带Done输出的!  里面好像要加out输出指令!  本人菜鸟,请高手讲详细些!谢谢!

网友A:
在子程序里给临时变量(L打头的地址)定义好就有这些玩意了。。。

初次见面,免费传功,下次请付款1MP。。。

楼主:
高手能发个图,举个例子吗???我还没学会工控,没有MP  等我学会了,赚钱了在给你MP好吗!!!

网友B:
这招还是我教你的吧。呵呵。等会。马上给你截图说明哦

网友C:
进入子程序上面有临时变量的选项,里面有输入输出填好,再在主程序里调用就有了!!!!

网友B:
这电脑没有STEP软件,说明下吧:

1.新建子程序

2.打开子程序,在上面有个变量的表格,这叫临时变量,也叫局部变量。

3.输入变量类型为OUT的变量名,如例子中的Done,输入完成后,回车,系统自动分配变量地址。

4.在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即可出现需要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事:此处建立的为局部变量,非全局变量,如果多个子程序都用这个变量,如#L0.0

则需要注意改变变量类型。否则会出错!

楼主还有问题尽管问,上次你的悬赏贴给了我15分,很感谢。

希望这次还可以帮助你。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QQ94719863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电脑没有STEP软件,说明下吧:1.新建子程序2.打...

大神 我问下 我用S7 200仿真写了主程序 你能帮我看看该怎么接线吗

网友E:
1.新建子程序

2.打开子程序,在上面有个变量的表格,这叫临时变量,也叫局部变量。

3.输入变量类型为OUT的变量名,如例子中的Done,输入完成后,回车,系统自动分配变量地址。

4.在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即可出现需要的结果。

进入子程序上面有临时变量的选项,里面有输入输出填好,再在主程序里调用就有了!!!!

网友F:
高手.....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

网友G:
在子程序中 有条件调用 一次RET  指令 ,从这条指令后面的程序就不在执行了,

网友H:
楼上的解释的不错哦。

网友I(2013-09-11):
引用 网友G:
在子程序中 有条件调用 一次RET  指令 ,从这条指...

 真牛啊,高手在民间,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