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汽轮发电机的热工检测控制

楼主(2013-06-1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火力发电厂汽轮发电机的热工检测控制

技 术 导 则

DL/T591-1996

Directives of thermal instrumentation and control for

turbo-generator in power plant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轮发电机本体范围内的热工检测控制技术要求,试验和验收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保管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200MW及以上容量采用各种冷却介质和冷却方式、安装在固定地点的三相汽轮发电机。对其他容量等级的汽轮发电机,也可参照使用。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191-9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4208 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

GB5048-85 防潮包装规定

GB6388-86 运输包装收货标志

GB7350-87 防水包装技术条件

GBJ93-86 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JJG001-91 常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SD270-88 汽轮发电机技术条件

3 定义、符号和缩略语(略)

4 技术要求

4.1 总的要求

4.1.1汽轮发电机制造厂在设计汽轮发电机设备及其系统时,应同时考虑各种工况下的安全及合理的运行操作方式,以此用书面文件提出参数测点布置及控制和保护的要求,并成套供应必要的检测控制设备。

4.1.2随本体供应的检测元件、仪表及控制设备,应选用通用产品,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具体工程中,业主和汽轮发电机制造厂应协调仪表设备的类型,尽可能做到同一工程中的统一。在没有国家通用产品可选用的情况下,汽轮发电机制造厂应成套供应经实践证明质量可靠、性能符合工艺要求的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1996-03-04批准 1996-06-01实施

选用的仪表不应含有水银等有毒物质。不得选用国家宣布淘汰的产品。

4.2除另有协议外,汽轮发电机制造厂应成套供应满足机组启停与运行中安全监视和经济运行所必须的,安装在本体范围内的仪表、取源部件、检测元件(包括传感器)、安全保护装置、调节阀门,以及与检测元件或传感器相连的特殊仪表等。

4.3随汽轮发电机应成套供应下列设备:

4.3.1 氢、油、水系统的就地仪表及仪表盘(或仪表架),氢分析表及盘(柜)。

4.3.2 发电机氢、油及水系统的压力、流量信号器,控制器,电磁阀门以及油、水系统的液位信号器。

4.3.3 轴承的回油温度及轴承振动测量元件,应与汽轮机制造厂供应的上述元件在型号和规范上完全一致。

4.3.4 水冷发电机的检漏计、冷却水电导率表。

4.3.5 氢冷发电机的漏氢检测装置。

4.3.6 发电机定子铁芯和绕组测温元件,应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测量铁芯和绕组温度的测点数量应符合实际需要,不宜过多。为防止测温元件损坏,可考虑一些备用品,但应在图纸中注明。所有测温元件均应接至本体接线盒。

4.4 测温元件位置及数量:

4.4.1 为了测量汽轮发电机定子绕组和铁芯的温度,空气或氢气冷却的汽轮发电机定子铁芯应埋置热电阻。定子绕组采用水直接冷却的汽轮发电机在每根绝缘引水管出口端安装测量水温的热电阻各一个,并在每槽上下层绕组间埋置热电阻各一个。热电阻的埋置工艺应确保测温准确、长期可靠工作。每个热电阻均应用二线或三线分别引至接线盒的端子上。

4.4.2 测量冷却介质(空气、氢气或冷却水)的温度,应按下列要求装设温度计:

a)在每个端盖(或端罩)和定子机座上温度最高点处均应装设不少于一个温度计(用就地指示温度计);

b)定子和转子的冷却水进、出口处应有发信的温度计;

c)气体冷却器氢气进、出口处各应有一个热电阻。

4.4.3 汽轮发电机各轴承进、出口均应装设测量油温的温度计,在各轴瓦上安装热电阻。

4.5 汽轮发电机制造厂供应的补氢电磁阀,应与补水、补油、排油电磁阀采用同一电压的电磁阀,电磁阀应满足防爆、防火的有关要求。

4.6 条件许可时,汽轮发电机内部宜有过热检测装置。

5 试验和验收

5.1 概述

5.1.1汽轮发电机制造厂在配套供应的检测控制设备出厂前应进行检查和试验。

5.1.2出厂检查和试验应能证明下列各项:

a) 所供设备符合有关技术条件和安全规范;

b) 安全装置和保护装置动作正确;

c)达到供货合同规定的保证值;

d)满足供货合同规定的其他特殊要求。

5.1.3 为保证验收顺利进行,汽轮发电机制造厂有责任将检查和试验资料按合同规定完整并及时地提交给需方。对重要的检查与试验项目,应邀请需方派代表参加,并应在试验前规定的时间内通知需方代表。

5.1.4 按合同规定,需方参加检验的装置,汽轮发电机制造厂应提出检查与试验的项目、方法及判定准则,经需方确认后,作为装置的检验依据。

5.2 试验

5.2.1 出厂前的试验项目应包括:

a)外观检查;

b)性能试验;

c)功能试验;

d)电源变化试验;

e) 绝缘试验;

f)环境条件试验;

g)特殊的专项试验。

5.2.2 现场试验项目应包括:

a)单体调校(安装前进行);

b) 系统开环调试(无负荷运行调试在分部试运时进行);

c)系统调试(带负荷运行调试随电厂主机进行);

d)考核试验(正式投产起算,考核期为半年)。

5.3 验收

现场验收项目应包括:

对零散设备:

a)开箱验收;

b) 外观检查;

c) 性能测试验收。

对成套装置设备:

a) 开箱验收;

b) 外观检查;

c) 系统开环调试验收;

d) 系统带负荷调试验收;

e) 性能考核验收。

6 技术文件和图纸

6.1 供方向需方及设计院提供的正式有效技术条件、图纸应包括下列内容:

----汽轮发电机运行说明书(启停、运行导则)及有关技术特性;

----随汽轮发电机供应的仪表、控制、保护等设备的供货清单(包括型号、规范、数量、安装地点等);

----汽轮发电机测点布置图和安装图;

----汽轮发电机接线盒接线图及接线盒位置布置图;

----励磁机测点布置图和安装图;

----汽轮发电机冷却水控制系统图及说明书;

----汽轮发电机密封油控制系统图及说明书;

----汽轮发电机氢气控制系统图及说明书;

----漏水报警装置接线图和安装图;

----各项信号报警及保护动作的整定值;

----联锁保护条件。

6.2 供方在设备出厂前向需方及设计院提供的技术文件和图纸不能取代设备装箱资料。

6.3 装箱资料的内容应满足配套供货检测控制设备的安装、调试、验收、运行、检修及维护的需要。

7 标志、包装、运输和保管

7.1 随本体供应的检测、控制设备应按运输和保管要求分类装箱。

7.2 随汽轮发电机配供的检测、控制设备在包装、运输和保管过程中的状态及加固和固定的部件,应符合原制造厂的规定。

7.3 检测、控制设备的包装应保证经过运输、储存直至安装,不损坏、散失、变形、受潮和腐蚀。对有防潮、防水要求的设备,其包装应分别符合GB5048和GB7350的规定。

7.4 每个包装箱上应有以下标志:

7.4.1运输作业标志:包括小心轻放、禁止手钩、向上、怕热、远离放射源及热源、由此起吊、怕湿、重心点、禁止滚翻、堆码重量极限、堆码层数极限、温度极限等12种图示标志,并应符合GB191的规定。

7.4.2收发货标志:包括商品分类图示标志、供货号、品名规格、数量、重量(毛重和净重,kg)、体积[=长(m)×宽(m)×高(m),m ]、生产日期、生产工厂、收货地点和单位、发货单位、运输编号,发货件数等,应符合GB6388的规定。

7.5 控制屏(柜)单独运输时,包装标志应符合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的有关规定。

7.6 检测、控制设备必须附有下列文件:

7.6.1装箱单,其上应注明:

a)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和制造厂;

b) 装箱数量;

c)附件、备件名称及数量;

d)装箱日期。

7.6.2 原制造厂的产品出厂合格证明书、出厂试验数据、安装使用说明书。

7.7 设备到达现场后,供需双方按商定的开箱检验办法,对照装箱单逐件清点,进行检查和验收。

附录A

汽轮发电机制造厂应向需方提供的有关汽轮

发电机设备的技术规范

(标准的附录)

A1 绕组用水直接冷却时,冷却水电导率在水温20℃时的规定值:

A1.1 667MV·A及以上汽轮发电机定子绕组不采用独立循环的水系统时,其冷却水的电导率不大于某值,μS/cm;

A1.2 667MV·A及以上汽轮发电机定子绕组采用独立循环的水系统时,其冷却水的电导率,μS/cm。

A2 667MV·A及以上汽轮发电机冷却水的硬度值小于某值,mmol/L。

A3冷却水的PH值。

A4绕组用水直接冷却时,入口冷却水温度,℃。

A5 汽轮发电机为氢冷却时,汽轮发电机内的氢压,MPa。

A6 汽轮发电机为氢冷却时,汽轮发电机内的氢纯度,%。

A7 汽轮发电机为氢冷却时,汽轮发电机内的密封压力,MPa。

A8 氢中含湿量。

A9 密封油含湿量。

A10 汽轮发电机定子埋置热电阻的绝缘电阻值在冷态下用250V兆欧表测量时应不低于某值,MΩ。

本标准是新编的电力行业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电力工业部热工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电力工业部华北电力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成良彩

本标准于1996年3月4日首次发布。

本标准委托电力工业部热工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网友A:
太长啦!复制到文档慢慢读!

网友B:
直接上传附件供大家下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