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火力发电厂燃煤电站锅炉的热工

楼主(2013-06-1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

火力发电厂燃煤电站锅炉的热工

检测控制技术导则

DL/T 589-1996

Directives of thermal instrumentation and control

for coal fired boiler in power plant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燃煤电站锅炉本体范围内的热工检测控制技术要求,试验和验收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保管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670t/h等级及以上容量的煤粉锅炉。对670t/h以下容量的锅炉,也可参照使用。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191-9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4208 外壳防护等级的分类

GB5048-85 防潮包装规定

GB6388-86 运输包装收货标志

GB7350-87 防水包装技术条件

GBJ93-86 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DLGJ116-93 锅炉炉膛安全监控系统设计技术规定

JJG001-91 常用计量名词术语及定义

SD268-88 燃煤电站锅炉技术条件

3 定义、符号和缩略语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锅炉炉膛安全监控系统 furnace safeguard supervisory system(FSSS)

防止锅炉炉膛燃烧熄火时爆炸和自动切投燃烧器的控制系统,它包括燃料安全系统和燃烧器控制系统。

3.2 燃料安全系统 fuel safety system(FSS)

当炉膛燃烧熄火时,保护炉膛不爆炸(外爆或内爆)而采取监视和控制的措施或装置。

3.3燃烧器控制系统 burner control system(BCS)

自动切投燃烧器的控制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1996-03-04批准 1996-06-01实施

3.4 快速减负荷 run back(RB)

针对机组主要辅机故障采取的保护措施,即当机组部分主要辅机(如给水泵、送风机、引风机)发生故障时,快速降低机组负荷以适应辅机出力的保护措施。根据辅机故障情况,可有不同工况的RB(如25%RB或50%RB)。

3.5火焰检测器 flame detector

检测火焰信号强弱并输出可用电信号的设备。

4 技术要求

4.1总的要求:

4.1.1锅炉制造厂在设计锅炉设备及其系统时,应同时考虑各种工况下的安全及合理的运行操作方式,以此用书面文件提出参数测点布置及控制和保护的要求,并成套供应必要的检测控制设备。

4.1.2 随本体供应的检测元件、仪表及控制设备,应选用通用产品,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具体工程中,业主和制造厂应协调仪表设备的类型,尽可能做到同一工程中的统一。在没有国家通用产品可选用的情况下,锅炉制造厂应成套供应经实践证明质量可靠、性能符合工艺要求的产品。选用的仪表不应含有水银等有毒物质。不得选用国家宣布淘汰的产品。

4.2 除另有协议外,锅炉制造厂应成套供应满足机组启停与运行中安全监视和经济运行所必须的、安装在本体范围内的仪表、取源部件、检测元件(包括传感器)、安全保护装置、调节阀门和挡板,以及与检测元件或传感器相连的特殊仪表等。

4.3 汽包水位应满足如下技术要求:

4.3.1 就地汽包水位计应安全可靠、便于观察、指示正确,宜采用双色水位计;

4.3.2 同一汽包上两端就地水位计指示的相互偏差不得大于20mm;

4.3.3远传的汽包水位的测孔应不少于五对,并配供一次阀门和平衡容器,平衡容器类型应与电气补偿方法相匹配。测点位置应能真实反映汽包内的实际水位,防止水流、汽流等因素影响而造成虚假水位现象。

4.4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的检测控制装置应包括:

4.4.1 就地轴承温度计、温度检测元件及温度开关;

4.4.2 带间隙调整的预热器还应提供间隙过大的报警装置(或接点);

4.4.3 调节径向密封间隙的装置;

4.4.4 提供主、副电动机的联锁条件和主、副电动机故障报警保护的要求;

4.4.5 停转报警装置。

4.5 锅炉炉膛压力测点布置在左右侧。对每个压力测点,均应在炉膛上单独开测孔,每侧压力测孔不少于五个,并应给出炉膛压力正常值、报警值及保护动作值。炉膛压力测孔离吹灰器距离应大于2m。

4.6 燃烧器上应考虑有火焰检测器的合适安装位置,以保证火焰检测器能在全负荷范围内正确地检测火焰。燃烧器在任何摆动角度下,不应影响油点火器的进退,不应影响火焰检测器的正常工作。火焰检测器的具体安装位置,应由锅炉厂和FSSS装置制造厂协商确定。

4.7 670t/h煤粉锅炉应有装设摄像机监视全炉膛火焰的监视孔及安装部件,并设有安装和检修摄像机的平台,具体要求由锅炉厂和火焰监视工业电视制造厂协商解决。

4.8锅炉应配炉膛安全监控系统:

锅炉炉膛安全监控系统(装置)可由FSSS装置制造厂提供或由锅炉厂配供。

4.8.1 容量为670t/h等级的锅炉应具有:

a)全炉膛火焰监视保护功能;

b) 炉膛压力(正、负压)保护功能;

c) 炉膛吹扫闭锁功能;

d) 除就地点火功能外,还必须有远方点火功能以及单个点火器的顺序吹扫功能。

4.8.2容量为1000t/h等级及以上的锅炉应具有:

a)单个燃烧器的火焰监视和灭火保护功能;

b) 炉膛压力(正、负压)保护功能;

c) 炉膛吹扫闭锁及燃油泄漏试验功能;

d) 除就地点火功能外,还必须有远方点火功能以及单个点火器顺序吹扫功能;

e)当采用中间储仓式制粉系统时,可装设根据负荷(在不投油稳燃负荷范围内)自动切投燃烧器的控制系统;

f) 当采用直吹式制粉系统时,可装设单套制粉系统正常顺序启停及“快速减负荷”(RB)时自动停止燃烧器的控制系统。

4.9 随本体供应的二次风分风门、周界风门及其执行机构、电动阀门应质量好,并能保证远方操作时关得严、打得开。随阀门带的行程开关应能可靠动作,能适应各种现场运行环境,严密性好,能正确反映阀门打开和阀门关闭状态。

4.10 应根据炉型结构配供优质的执行器。执行器能适应锅炉运行区域的恶劣环境,不应卡涩,行程开关动作可靠,位置反馈信号应与阀位对应。

4.11随本体配供的吹灰器及控制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4.11.1 操作灵活、动作可靠,推进、返回过程中不得卡涩,应能正确发出状态信号。

4.11.2 行程开关的选择应符合IP55防护等级,保证严密性好、耐高温。

4.11.3 对控制装置要求:

a) 电源为交流220/380V,50Hz;

b)说明控制器(如PLC)的选择原则及环境温度要求;

c)有跳步功能;

d)内部若混装动力回路和弱电信号回路,应将两种回路所关联的设备、端子排和连接导线分开布置,应有防止干扰的屏蔽措施及便于检修的安全措施。

4.12 锅炉应配供必要的金属温度(如汽包壁、过热器、再热器等的壁温)测点,并说明测点位置、允许的最高温度值(或温差值)、温度值超过多少时必须停炉。厂家应指明哪些是运行中必须监视的测点,哪些是提供试验用的测点。

4.13 锅炉给水调节门、减温器的喷水调节门及关断阀应动作灵活、关闭严密并具有良好的调节性能,同时附有能满足自动控制要求的调节特性曲线及最大差压下的漏流量。关断阀的选型应满足防进水保护的要求。

4.14 对强制循环锅炉的强制循环泵,锅炉制造厂应提供循环泵入口不产生汽化的最大允许降压速度和循环泵的运行方式。

4.15 阀门的驱动装置,其驱动力矩与阀体的要求应相适应,应安全可靠、动作灵活,并附有动态特性曲线。随驱动装置供应的接线盒,其密封性、防尘、防水应符合IP55防护等级。

4.16锅炉各联箱及连接管上的热电偶插座尺寸,一律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插座尺寸应按热电偶接口螺纹规格确定。

4.17制造厂应提供机组热效率测试的测点和检测元件。

4.18 配套供货的远传仪表、变送器采用4~20mA,DC标准信号,精确度不应大于0.5%。

4.19 配套供货的热电偶应采用K或E分度,热电阻应采用Pt100或Cu50分度,精确度不应大于0.5%。

4.20 锅炉厂应对配套供货的检测控制设备的定位、安装方式提出建议,其安装附件、支承件、连接件,至本体的导压管、阀门,本体接线盒至一次元件的导线也应配供。

5 试验和验收

5.1 概述

5.1.1制造厂在配套供应的检测控制设备出厂前,应进行检查和试验。

5.1.2 出厂检查和试验应能证明下列各项:

a)所供设备符合有关技术条件和安全规范;

b)安全装置和保护装置动作正确;

c)达到供货合同规定的保证值;

d)满足供货合同规定的其他特殊要求。

5.1.3 为保证验收顺利进行,制造厂有责任将检查和试验资料按合同规定完整并及时地提交给需方。对重要的检查与试验项目,应邀请需方派代表参加,并应在试验前规定的时间内通知需方代表。

5.1.4按合同规定,需方参加检验的装置,制造厂应提出检查与试验的项目、方法及判定准则,经需方确认后,作为装置的检验依据。

5.2试验

5.2.1出厂前的试验项目应包括:

a)外观检查;

b)性能试验;

c)功能试验;

d) 电源变化试验;

e)绝缘试验;

f)环境条件试验;

g)特殊的专项试验。

5.2.2 现场试验项目应包括:

a) 单体调校(安装前进行);

b)系统开环调试(无负荷运行调试在分部试运行时进行);

c)系统调试(带负荷运行调试随电厂主机进行);

d) 考核试验(正式投产起算,考核期为半年)。

5.3 验收

5.3.1 需方参加制造厂验收的项目应包括下列大型装置:

a) 锅炉炉膛安全监控系统(FSSS);

b)锅炉吹灰系统控制装置;

c)锅炉自动点火装置。

5.3.2 现场验收项目应包括:

对零散设备:

a) 开箱验收;

b) 外观检查;

c)性能测试验收。

对成套装置设备:

a) 开箱验收;

b)外观检查;

c) 系统开环调试验收;

d) 系统带负荷调试验收;

e)性能考核验收。

6 技术文件和图纸

6.1 供方向需方及设计院提供的正式有效技术文件、图纸应包括下列内容:

——锅炉说明书,包括锅炉结构、运行参数、运行方式、技术特性、热力计算以及联锁保护要求等;

——随锅炉供应的仪表,保护与控制装置等设备的供货清单(包括每项设备的型号、规范数量及安装地点);

——锅炉总图;

——燃烧器布置图;

——锅炉本体汽水系统测点布置图(包括必要的安装图);

——锅炉本体烟风系统测点布置图(包括必要的安装图);

——锅炉本体温度(包括金属壁温)测点布置图(包括必要的安装图);

——锅炉本体吹灰控制系统全套图纸及说明书;

——回转式空气预热器控制系统全套图纸及说明书;

——锅炉点火控制系统全套图纸及说明书;

——摆动燃烧器、烟道挡板、二次风门、周界风门执行机构安装布置图;

——锅炉安全门控制原理图及说明书;

——配供电动门和执行机构的说明书,包括电气接线原理图;

——锅炉汽压、汽温、水位、炉膛负压等参数的报警值、保护动作值;

——各类程控装置使用说明书及原理安装接线图;

——给水、减温水等调节门的阀门特性曲线及最大差压下的漏流量;

── 一、二次汽温的负荷一汽温、喷水量(或其他被调量)的静态特性;

── 一、二次风配比及其与负荷的静态特性;

——烟气调节挡板特性;

── 一、二、三次风基本参数:风率,%;风速,m/s;风温,℃;阻力,Pa。

——制造厂对模拟量控制和锅炉炉膛安全监控系统的要求(包括文字说明及必要的附图);

——锅炉事故停炉条件及事故停炉时应完成的操作项目;

——锅炉各辅机的保护要求;

——锅炉冷态、温态启动曲线(汽温、汽压、负荷曲线);

——锅炉温态、热态启动参数(汽包壁温、汽包压力、联箱温度等);

——性能计算所必须的有关资料。

6.2 供方在设备出厂前向需方及设计院提供的技术文件和图纸不能取代设备装箱资料。

6.3 装箱资料的内容应满足配套供货检测控制设备的安装、调试、验收、运行、检修及维护的需要。

7 标志、包装、运输和保管

7.1 随本体供应的检测、控制设备应按运输和保管要求分类装箱。

7.2随锅炉配供的检测、控制设备在包装、运输和保管过程中的状态及加固和固定的部件,应符合原制造厂的规定。

7.3 检测控制设备的包装,应保证经过运输、储存直至安装,不损坏、散失、变形、受潮和腐蚀。对有防潮、防水要求的设备,其包装应分别(符合GB5048和GB7350的规定。)

7.4 每个包装箱上应有以下标志:

7.4.1运输作业标志:包括小心轻放、禁止手钩、向上、怕热、远离放射源及热源、由此起吊、怕湿、重心点、禁止滚翻、堆码重量极限、堆码层数极限、温度极限等12种图示标志,并应符合GB191的规定。

7.4.2收发货标志:包括商品分类图示标志、供货号、品名规格、数量、重量(毛重和净重,kg)、体积[=长(m)×宽(m)×高(m),m ]、生产日期、生产工厂、收货地点和单位、发货单位、运输编号、发运件数等,应符合GB6388的规定。

7.5 控制屏单独运输时,包装标志应符合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的有关规定。

7.6 检测、控制设备必须附有下列文件:

7.6.1装箱单,其上应注明:

a)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和制造厂;

b)装箱数量;

c)附件、备件名称及数量;

d) 装箱日期。

7.6.2 原制造厂的产品出厂合格证明书 、出厂试验数据、安装使用说明书等。

7.7设备到达现场后,供需双方应按商定的开箱检验办法,对照装箱单逐件清点,进行检查和验收。

附录A

锅炉制造厂应向需方提供的有关锅炉设备

的 技 术 规 范

(标准的附录)

A1 蒸发量:

A1.1额定蒸发量,t/h,最大连续蒸发量,t/h;

A1.2 再热蒸汽量t/h。

A2 汽包压力,MPa(表压);允许超压压力,MPa(表压)。

A3过热器出口压力,MPa(表压);允许超压压力,MPa(表压)。

A4 再热器压力(入口/出口),MPa(表压)。

A5 过热蒸汽温度,℃。

A6 保证额定过热蒸汽温度的负荷范围,%。

A7 再热蒸汽温度(入口/出口),℃。

A8 保证额定再热蒸汽温度的负荷范围,%。

A9 汽包水位:

A9.1 汽包水位正常值,mm;

A9.2 汽包水位最高值,mm;

A9.3 汽包水位最低值,mm;

A9.4 汽包水位报警及保护动作值,mm。

A10 各段过热器、再热器管介质出口温度的计算控制指标。

A11汽包温度:

A11.1进水温度与汽包壁温度的允许差值;

A11.2 启动升温、停炉降温曲线和允许的升温、降温速率的上限值;

A11.3 汽包上、下壁和内、外壁允许的温度差值。

A12 锅炉不投油稳燃的最低负荷(用额定负荷的%表示),并应满足需方所提出的调峰要求。

A13 汽包安全门及过热器联箱安全门的动作压力值,MPa。

A14 各受热面(包括过热器、再热器等)的金属温度允许值,℃。

A15 炉膛压力正常值、报警值和保护动作值,MPa。

A16 各级烟道温度的正常值,℃。

A17 各级烟道压力的正常值,kPa。

本标准是新编的电力行业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A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电力工业部热工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电力工业部华北电力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成良彩

本标准于1996年3月4日首次发布。

本标准委托电力工业部热工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网友A:
更长啊!收藏着,明天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