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中字怎么旋转成竖直啊?!

楼主(2013-06-16):
如题 ,求助各位大神,本人刚刚入门。。。

网友A:
看说明书吧,咱没玩过组态王。

网友B:
回车弄,或者把字体改成有个@的那个字体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车弄,或者把字体改成有个@的那个字体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车弄,或者把字体改成有个@的那个字体可以

字体改成@那个的话 就是每个字旋转了90° 有没有让横排的字(带有字符串输出的)排成竖排的 ?

网友D(2013-11-22):
这个样式的????是这样的话一个字一个回车

要是整体翻转就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