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总线故障现场等待

楼主(2013-06-16):
   先祝各位 父亲节的男人快乐 !

   咱做工控的还在苦命的现场维修中, 317-2DP/PN 的 PLC 拖的 PROFIBUS 现场总线,出现故障,所有的 站点时不时出故障无法连接,且不定时随先出,PLC 的状态 时 SF 灯闪烁,BF 灯为常亮状态现象,现手机拍现场图片如下:

  上图为现场工作的 PHOENIX 的硬件 PROFIBUS 总线模块正常工作时灯的状态

   PLC 出现故障时 HMI PG 出场的提示

   上图为 PLC 故障时的缓冲区诊断信息状态

   故障时 PHOENIX 的模块黄灯闪

请问这个故障是什么原因引起,现场发生这类故障时不定时的产生

网友A:
查手册,提供如下供参考:

网友B:
                      通讯或网络问题。

楼主:
  我也知道是 DP 总线故障呀, 问题是如何去找到是哪一个站点出故障?

大家快帮帮看如何找是哪个 DP 站点出故障,过会还得继续去现场

网友C:
id号有几个呀,缓冲区应该有提示吧

网友D:
水哥辛苦了,通过描述,肯定是网络通讯问题无疑。看故障报警信息,像是41号节点的数据不能及时的返回。建议您可以先把41号节点从网络中去掉,然后持续运行一段时间看看通讯是否正常。故障时有时无的原因有很多,大部分原因是连接线的接触问题以及硬件的老化问题,请依次排除。

网友E:
楼主维修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将问题排除了,详细说说吧!

网友F:
DP总线是故障最多的总线,实在不想再用

网友G:
STEP7中文版出来好久了。水哥你可以换个中文版试试。然后里面的中文帮助文件会帮助到你很多的。在组态里面可以先把一些从站的地址删了试试。可以一个个排除。就是耗时间长,应该可以排出是哪个故障。

网友H:
在通讯之间加一个中继信号放大器就可以了。

网友H:
你把你的PLC的全部记录给贴出来看一下!看到你的从站41没有通讯上。

网友I:
问题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