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回授信号显示问题

楼主(2013-06-16):
第一次用台达的产品,现在要用台达VFD-B变频器,台达ESSPLC(与变频器RS485通讯),DOP-B做一套自动控制程序,主要就是利用变频器的PID自动调节,回授信号用0-10V,负回授输入,做程序时,对方要求把变频器PID的测量值显示在人机上,就是这个这个测量值怎么做才能显示在人机上。看说明书是0-10V/100,,我想了2种,一种是把输出频率值变换后返回到人机上,一种是把回授信号返回到人机上,这2种程序怎么写才合适,我是这样写的,貌似不行,另外回授信号和AVI输入有什么不同,他两都处理得是0-10V的模拟量啊,求教下,

网友A:
你找一下,有一个反馈值的,用通讯读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