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3-06-16):
题目是:一台他励直流电动机在带额定负载运行且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在励磁回路串入一定电阻,则电机不会过载,其温升也不会超过额定值。答案是正确的,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在励磁回路串入一定电阻后,励磁电流下降,磁通Φ也会下降,又由电动机转矩Mem=Cm*Φ*Ia,Mem不变得出:Ia会上升所以,电机应该会过载,温升也会相应上升才对的啊,恳请各位高手解答,谢谢了。

网友:
励磁回路串电阻,由于励磁闭环的调节作用,励磁电流会保持不变,装置励磁输出电压会升高,电机电流在外载不变的情况下,是不变的,温升也不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