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空压机改用变频

楼主(2013-06-16):
我有一台22kw空压机,改变频  ,台达变频器CP2000请教各位参数如何调整

网友A:
 看变频器手册呀,输入电机的参数后再输入启动参数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变频器手册呀,输入电机的参数后再输入启动参数就行

网友C:
看看运行工况,需要什么样的工况,按说明书调整就行了

网友D:
这个很简单的,空压机也不需要设置太多参数的,只要把基本参数设置一下即可;

你这样的描述,太简单了吧,不会有人给你太多帮助的吧?

首先:变频器如何控制?是控制器控制还是别的信号控制?

CP2000是台达的低端产品,只有V/F控制模式,你的控制范围是多少?用变频器仅仅是启动用呢?还是需要变频到一定范围?

网友E:
是螺杆空压机的改造吗?

网友F:
  空压机改造--一般是恒压控制,就是控制压缩空气的压力,低于压力多少提速高于多少压力减速。这个压力设定值根据你的生产工艺来确定,比如仪表用风的压力仪表要保证不低于6KG,所以要看你的工艺状况了,具体可参考变频器说明书中PID篇幅的介绍。

网友G:
选择控制方式,一般为端子控制

选择频率来源,有面板,模拟量,通讯方式等

设定电机参数:极数,额定电流

设定频率上下限

设定加减速时间

设定停车方式

网友H:
不如看看这个,变频器使用手册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rive/ac_motor/download/manual/DELTA_CP2000_M_TC_20121029.pdf

楼主(2015-03-10):
螺杆空压机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