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改单相,发热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17):
我家有台设备是三相电机改成单相使用,以前没注意,昨天开了二十分钟左右电机烫手,怎么回事?我看过电机的风叶是转的,为什么发烫呢?有什么办法让它不发烫啊,请各位师傅们支支招(电机是2.2千瓦)

网友A:
三相电机改成单相使用,首先要注意如下:

1、负载必须降额使用,一般实际负载为原电机的60%左右为佳;

2、三相电机改成单相电机所适配运转电容容量不得过大或者过小,同时需要注意目前的电容质量参差不齐,尽量选用优质品牌(劣质电容开始容量尚能维持,1-3个月就容量下降特别厉害,电容容量下降的话电机的正常运转参数破坏,负序电流大增导致电机发热异常加大,电机不热就见鬼了)

网友B:
改星型接发,有异响,负载重易带不动,发热。最好改三角接。有点难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