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永宏PLC,有几个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3-06-17):
set、rst的置位复位和-(s)-、-(r)-的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有永宏的R是怎么用的啊?我是刚上手永宏的,它的步进指令也奇怪,和三菱的很大区别啊,还有怎么它不能打指令表吗?我用三菱时打惯指令表了,梯形图我只是用来看有没错误的,现在永宏不能打指令表感觉速度慢很多啊~

网友A:
先认真看看PLC手册

网友B:
你可以先看看使用手册1,另外永宏PLC的编程方式只有梯形图一种。

网友C:
还是先看手册吧!这样更利于学习!

网友D(2013-07-21):
快捷键熟悉下很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看看使用手册1,另外永宏PLC的编程方式只有梯...

网友F:
set 和rst既能置位线圈也能置位缓存器,-(R)和-(S)只能置位线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et 和rst既能置位线圈也能置位缓存器,-(R)和...

 赞同,

网友H(2013-08-21):
引用 网友F:
set 和rst既能置位线圈也能置位缓存器,-(R)和...

 赞同

网友I:
R和S不能对缓存器清零,其他使用和set,Rst使用一样的。至于编程方法,只有梯形图一种。

网友J:
-(s)-、-(r)- 只能对线圈操作,如M,S。而R和S不仅能对线圈操作,而且可以对缓存器操作,如R,D。

网友K:
-(s)-、-(r)- 只能对线圈操作,SET,RST可以对缓存器操作,如R,D

网友B(2013-09-22):
引用 网友J:
-(s)-、-(r)- 只能对线圈操作,如M,S。而R...

 支持。

网友L(2017-06-25):
怎么下不下来,以前可以,现在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