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产品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楼主(2013-06-17):
材料是304不锈钢管,直径48mm,壁厚2.5,用什么机器和工艺能做出来

网友A:
从产品纹路上看应该是用缩管机经过多次模具缩小成的。瞎猜的

网友B:
模具,然后啥拉伸,瞎猜的。

楼主:
原材料为普通圆空心钢管

网友C:
这东西还真的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哇!

网友D:
采用特定性状压轮配合滚转、拉伸,产品就出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采用特定性状压轮配合滚转、拉伸,产品就出来了

 这个极有可能。

网友F:
有没有可能像吹塑那样吹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能像吹塑那样吹出来的?

 那得多大的吹力啊!

楼主:
看到设备有个液压站的,油管、油缸齐全

网友H:
应该是模具+旋压原理吧!

楼主:
以前传统的铁锅是旋压的,做钢管可以吗?

网友I:
焊接,锥管,再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焊接,锥管,再焊接

 不会吧!没有那么麻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