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防止电动机”崩烧“事故

楼主(2013-06-17):
  针对电动机发生崩烧的原因,可采取以下措施来防止这种事故:

(1)严禁电动机长期超载运行,并加强过载保护;经常监视电动机的电压、电流是否过高。

(2)在日常的维护工作中注意电动机有无异常音响,通风是否良好,有无机械摩擦,轴承是否发热。

(3)经常检查电动机的绕组绝缘是否良好,有无短路现象;如果发现电动机受潮,应将其烘干才可使用。

(4)在电动机投入使用前,要仔细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只有经过严格检查,电动机才可投入运行。

网友A:
。。。。。什么叫崩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崩烧?

崩烧一般表面会发黑,几乎没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B:
之前也不知道“崩烧”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