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AC伺服电动机转矩紧固器

楼主(2013-06-17):
如图: 左边为AC伺服电动机转矩紧固器   右边为三菱PLC

按图上所示  PLC输出COM端接开关电源0V   输出端子接AC伺服电动机转矩紧固器 以0V输入 (这个没问题)

PLC 输入COM端接的是开关电源24V  问题出来了  三菱PLC 输入的COM端是0V   问下工控大哥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A:
你传的接线方式的图片没有问题的啦

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

那两个com端从图上看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