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考电工证还是可编程序设计师证书

楼主(2013-06-17):
您还在靠电工等级证书吗?高级工里面有三菱PLC。

还是直接考可编程序设计师职业资格证书。您感觉哪个更专业。哪个更能帮助您就业。

网友A:
我原来一直考的维修电工直到高级技师,最近我又考了PLC,原来我以为维修电工包括了PLC,事实上发现PLC和维修电工基本类似,差别不大。PLC的高级工理论试题同样出现了维修电工方面的计算和设计,比如说双速电机的正反转,要求你画出继电器控制回路然后改成PLC控制回路,这样的试题同样可以出现在维修电工考试中。 在操作试题中我发现除了PLC一些液压气动,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步进电机的控制同样出现,也就是说PLC的考试除了PLC本身的程序,也包括外围接线,也包括外围的所有的电气设备控制,这个范围等于就包括维修电工的内容了。

另外还说一句,我们这个城市搞PLC职业技能鉴定出题和监考的老师就是原来搞维修电工的老师,换个名称不要紧,他们老师可以用原来现的,我们考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