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金刚Z87-W和Z77T-W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6-17):
RT 求知道的大神解答

网友A:
最大的区别就是针脚不一样,翔升金刚Z87T-W是LGA 1150针脚,Z77T-W是LGA 1155针脚,说白了就是CPU插槽不一样。

Z87今年六月份刚出来,是Z77的升级版,Z87支持Intel 四代haswell CPU的高端主板,Z77是3代处理器的高端主板。如果装机的话建议入手Z87吧,毕竟买新不买旧嘛,也不会那么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