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汇川md320通讯求助

楼主(2013-06-17):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与汇川MD320变频器进行MODBUS通讯的通讯地址是怎么对应的啊?

在网上找到一些提示

在查看变频器停机/运行参数表及控制命令输入表的基础上,增加通道,如:变频器中地址H1001为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增加该通道时,寄存器类型选择“[4区]输出寄存器”进行读写,数据类型为“16位无符号二进制数”,寄存器地址为“4097

请问4097 的地址是怎么来的啊?手册上也没找到这方面的数据,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
变频器中地址H1001应该是16进制,转化为10进制4097.昆仑通泰内支持10进制的

楼主:
对:   变频器中地址H1001应该是16进制,转化为10进制4... 内容的回复!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