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W的变频器加载

楼主(2013-06-17):
200KW的变频器加载,为什么同一电网内的行车会断电,无法控制?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B:
是变频器上端电网断了还是下端电网内的行车断电了?变频器有没有报错?

网友C:
200KW变频器启动,有可能引起电网电压下降,行车有压降保护,所以停车。。。

网友D:
变频器启动都有个加速时间的,应该不会引起电压变化那么大,除非设置不正确。另外变频器启动后是不是有干扰,引起行车失去控制。

网友E:
应该是电网容量不够,建议楼主将加速时间加长。

网友F:
几个方面的问题:

1.电网容量不足,造成电网电压下降;

2.启动冲击,造成电网电压下降;

3.最坏的情况是,变频器启动严重干扰了行车的配电设备,造成误动作;

4.还有就是你的电网,自动补偿这部分,不合理。

可以加我qq:53555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