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机与宽频电机

楼主(2013-06-17):
用两台变频器分别控制普通电机与宽频电机,变频器控制使用同一模拟量控制,二电机采用同轴互锁带动震动偏心快。变频器采用V\F控制,电机使用的是同一厂家同一功率。这样可以吗?或者如何设置参数?

网友A:
普通电机与宽频电机的运行参数不一致,同轴并列运行的电机,要求同型号同功率同一生产批次,这样才基本保证出力一致,你这个方案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