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分析

楼主(2013-06-17):
1《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标准应与国家其它标准相符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标准颁布实施以来,作为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指导性文件,有效抑制了多发触电伤亡事故,在施工临时用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还应满足国家、行业制定的其它相关标准,不宜孤立、片面地强调临时性而与国家其它标准不相符。
  1.1《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标准和《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95标准中存在一些名词术语易混淆,例如:隔离开关:多用于高压配电线路,没有灭弧装置,不能带负荷拉闸的电气元件称为隔离开关。其用途主要是在检修时将负荷与电源隔开,它常与油断路器联合使用。
  根据JGJ46-2005标准,“当维护,测试和检修设备需断开电源时,应设置隔离电器。”而JGJ46-88中将检修设备需断开电源的电气元件统称隔离开关,未区分其使用电压和使用部位,与国家颁布的其他标准不一致。所以在JGJ46-2005标准中应明确界定,当施工现场采用高压供电时把具有隔离检修作用的称为隔离开关。当在500V以下的低压配电中将其称为隔离电器较妥当。在实际工作中不能只认为刀开关才具备该功能,在《低压配电设计规范》中规定隔离电器可采用下列电器:
  ①单极或多级隔离开关,隔离插头
  ②插头与插座;
  ③连接片;
  ④不需要拆除的导线的特殊端子;
  ⑤熔断器。
  可见在临时用电配电方案中隔离电器的选择是多样性的,除必须与保护设备负荷相匹配以外,只要具备隔离功能的元件均可作为隔离电器使用。
  1.2JGJ46-2005标准中强调:“在施工现场专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线路中必须采用TN-S接零保护。”而IEC/TC64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JGJ/T16-92标准、《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95等标准中都明确规范了该定义:“系统中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分开的这种接地方式称为TN-S.”但在实际情况中,保护线和中性线是有区别的,如果施工现场有独立变压器时,由变压器中性点引出的专用保护线就是PE线,则构成TN-S系统。如果施工现场未设置独立变压器,变压器后极中性线和保护线是合一的即PEN线,进入施工现场后设置重复接地引出PE线,这时又是TN-C-S系统。
  由上述可见JGJ46-2005中不应将保护系统笼统称为TN-S,应与供电系统和施工现场实际情况相结合,合理采用TN-S或TN-C-S接地系统。
  2漏电的原因及保护措施
  根据JGJ46-2005标准,要求在总箱和开关箱内分别设置漏电保护器,开关箱漏电保护器其额定漏电动作电流不大于30mA,漏电动作时间应小于0.1S.对于总箱内漏电保护器无具体要求。而在其配套资料及相关文件中又有所规定:“总箱内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与动作时间的乘积不大于30mA·S.”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的生命安全。
  而在《低压配电设计规范》中规定:“为减少接地故障引起的电气火灾危险而装设的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其额定动作电流不宜超过0.5A.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设备,防止电气事故。
  依上所述漏电保护器除满足IΔS≤30mA·S的要求,同时还要满足实际情况,即在动作时间上不宜选择0.1S的漏电保护器,如时间过长,动作电流取值较小,不动作电流也较小,无法起到正常使用的作用,因此还要考虑以下情况:
  ①施工现场用电设备多在露天工作,作业条件受气候影响因素较多,电气绝缘层易老化;
  ②漏电保护器检测的是剩余电流,即通过零序互感器对保护回路内相线和中性线电流瞬时值的向量和测定;判断对地泄漏电流即剩余电流;
  ③后期维护及使用过程中的检修不到位易造成绝缘性能下降;按照国标《漏电保护器安装和运行》GB13955-92标准中的相关规定“根据电气线路的正常泄漏电流,选择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动作电流时,应充分考虑到被保护线路和设备发生的正常泄漏电流值,必要时可通过实际测量取得被保护线路或设备的泄漏电流值,选用的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不动作电流,应小于电气线路和设备正常泄漏的最大值的2倍。”
  另外电气线路和设备泄漏电流值及分级安装的漏电泄漏电流特性和电流配合要达到如下要求:
  ①用于单台用电设备时,动作电流不应小于正常运行实测泄漏电流的4倍;
  ②配电线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电流应不小于正常运行实测泄漏电流的2.5倍,同时还应满足其中泄漏电流最大的一台用电设备正常运行泄漏电流的4倍;
  ③用于全网保护时,动作电流不小于实测泄漏电流的2倍。
  所以漏电保护器的额定动作电流上还应留有一定的裕量,以满足实际用电的需要,如某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当设备漏电电流未达到30mA时,已达到总箱内漏电保护器不动作电流引起设备的误操作,起不到实际保护的作用,因此在临时用电中要灵活应用相应的技术标准,以满足实际用电及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