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自由口通讯

楼主(2013-06-17):
本人新学plc,现在有个工程,一个s7 224xp 与10只RKC温控表通讯,以前没搞过,RKC没有MODBUS,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实例什么的,赏小弟一个,在这先谢了,ssokok@163.com!!

网友A:
问题是RKC温控表支持什么通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RKC温控表支持什么通讯呀?

 RKC专用协议

网友B:
一般仪表都用的ASKII码  你去下个说明书下面的地址可以下载说明书

http://wenku.baidu.com/view/793f8034ee06eff9aef807f9.html

有事例的你要是懂自由口的话就简单了,如果不会建议花点时间搞懂不能老是依赖向导做通讯

不支持MODBUS通讯的

网友C:
RCK支持485通讯。系列仪表可以后配数字通讯接口,其接口为RS485,可以多达31块仪表并联在一起接到上位机对应的通讯口上,通过数字通讯口与上位计算机连接。在上位机上运行适当的通讯程序可检查和修改仪表中的各种参数,数字通讯线通过仪表后部端子连接到计算机。(必要时在仪表后部端子并接一只100Ω左右的电阻)CD系列仪表与上位机通讯为被动方式,即仪表不会主动向上位机发数据,必须由上位机向仪表发出读写命令仪表才会作相应的响应。对不同的仪表通讯时由上位 机软件发出不同的表号进行区别。

详细的请参考百度文库的说明书:

http://wenku.baidu.com/view/489e2da6b0717fd5360cdc62.html

网友D:
搞清楚协议,然后就好办了呗。。。

网友E:
看到仪表的通讯协议才好编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