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画面”按键触发状态如何解除?

楼主(2013-06-17):
人机界面为DOP-B05S515,PLC为DVP60EC00R3.

我设计了一个PLC程序,有一个内部辅助继电器常开触点为“手动操作”,常闭触点为“自动操作”。

在人机界面里“手动操作”和“自动操作”为两个画面,在“换画面”时触发该内部继电器。现在的问题是该继电器触发后一直保持触发状态,没有办法取消。

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图片左边为“自动转手动”,右边是“手动转自动”

网友A:
触发方式和生效准位有哪几个选项呢

楼主:
触发方式:写入前触发、写入后触发

生效准位:ON、OFF

楼主:
触发方式、生效准位各种选项都试了,还是不好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画面开启宏”或“画面关闭宏”?使用BITON和BITOFF指令!

网友C:
用宏指令吧

楼主:
首先感谢ljbcompany这位朋友,虽然我不会“宏”。现在我用一个变通的的方法将这个问题糊弄过去了。就是在页面上添加了一个“设OFF”按键将这个继电器复位了。

楼主:
今天尝试了下BITOFF,这个也好用。再次感谢ljbcompany这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