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电流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3-06-17):
 数显电流表分为单相数显电流表和三相数显电流表,该表具有变送、LED(或LCD)显示和数字接口等功能,通过对电网中各参量的交流采样,以数字形式显示测量结果。经CPU进行数据处理.将三相(或单相)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数、频率等电参量由LED(或液晶)直接显示,同时输出0~5V、0—20mA或4—20mA相应的模拟电量,与远动装置RTU相连;并带有RS--232或485接口。数显电流表是一种利用模-数转换原理测量电流值,并以数字形式显示测量结果的仪表。该表具有变送、LED(或LCD)显示和数字接口等功能,与微机进行数据交换,通过对各参量的交流采样,以数字形式显示测量结果。
仪器的使用方法
  将数显电流表的1脚接+5V,2脚接GND,测量电流时,将此表的3脚(IN-), 4脚(IN+)串入被测电路中.如果微调电流读数,请调整7107左侧精密电位器W1。小数点的设置在7107右下方的短路块上。
  将仪表IN+ IN-串入被测回路,要注意:
  1.请将仪表的IN+,IN-串入负载与GND之间
  2.不可将IN+,IN-串入+VCC与负载之间;
  3.不可在表的IN-与GND之间开路;
  4.使用的DC5V电源应独立使用,不要再与其它用电器连接;
  另外,不用串电阻,直接串入回路既可,但是一定要估计出测量电流最大值,通常数显电流表的测量范围都不大,最大的20A左右,还不能长时间测量,测量电流大了可用钳形电流表。

网友A:
数显的也有接4-20mA信号的。

网友B:
 其实接了通信线的数显表与电量变送器工作原理差不多,区别在于一个是既可表头显示测量数据,也可工业电脑上显示测量数据;一个是仅在在工业电脑上显示监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