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问题

楼主(2013-06-17):
万用表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万用表是非常精密的仪器,一旦使用不当就会导致测量不准确,更有可能会损坏万用表,今天由仪器仪表世界网的小编给大家讲一下万用表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
  测量电流与电压不能旋错档位。如果误将电阻档或电流档去测电压,就极易烧坏电表。万用表不用时,最好将档位旋至交流电压最高档,避免因使用不当而损坏。
  测量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时,注意“+”“-”极性,不要接错。如发现指针开反转,既应立即调换表棒,以免损坏指针及表头。
  如果不知道被测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应先用最高档,而后再选用合适的档位来测试,以免表针偏转过度而损坏表头。所选用的档位愈靠近被测值,测量的数值就愈准确。
  测量电阻时,不要用手触及元件的两端(或两支表棒的金属部分),以免人体电阻与被测电阻并联,使测量结果不准确。
  测量电阻时,如将两支表棒短接,调“零欧姆”旋钮至最大,指针仍然达不到0点,这种现象通常是由于表内电池电压不足造成的,应换上新电池方能准确测量。
  万用表不用时,不要旋在电阻档,因为内有电池,如不小心易使两根表棒相碰短路,不仅耗费电池,严重时甚至会损坏表头。

网友A:
   万用表用法--其实是耽误我前程的,高考物理这个分没拿下,然后罚我一辈子拿万用表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