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自吸泵三要点

楼主(2013-06-17):
   目前,市场上的自吸泵产品种类繁多,质量良莠不齐,如何选购合适的自吸泵则成了朋友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以下三点可以参考一下:
    一、要因地制宜选购自吸泵,常用的自吸泵按作用原理分为以下三种:
    1.气液混合式自吸泵的工作过程:由于自吸泵泵体的特殊结构,水泵停转后,泵体内存有一定量的水,泵再次启动后由于叶轮旋转作用,吸入管路的空气和水充分混合,并被排到气水分离室,气水分离室上部的气体溢出,下部的水返回叶轮,重新和吸入管路的剩余空气混合,直到把泵及吸入管内的气体全部排出,完成自吸,并正常抽水。
    2.水环轮式自吸泵是将水环轮和水泵叶轮组合在一个壳体内,借助水环轮将气体排出,实现自吸。当泵正常工作后,可通过阀截断水环轮和水泵叶轮的通道,并且放掉水环轮内的液体。
    3.射流式自吸泵,由离心泵和射流泵(或喷射器)组合而成,依靠喷射装置,在喷嘴处造成真空实现抽吸。
    二、要适当超标选水泵。
    确定水泵类型后,要考虑其经济性能,特别要注意水泵的扬程和流量及其配套动力的选择。必须注意,水泵标牌上注明的扬程(总扬程)与使用时的出水扬程(实际扬程)是有差别的,这是由于水流通过输水管和管路附近时会有一定的阻力损失。所以,实际扬程一般要比总扬程低10%~20%,出水量也相应减少。
因此,实际使用时,只能按标牌所注扬程和流量的80%~90%估算,水泵配套动力的选择,可按标牌上注明的功率选择,为了使水泵启动迅速和使用安全,动力机的功率也可略大于水泵所需功率,一般高出10%左右为宜;如果已有动力,选购水泵时,则可按动力机的功率选购与之相配套的水泵。
    三、要严格手续购水泵。
    选购水泵时还要审验,只有三证齐全方能避免购置淘汰产品及劣质产品。

网友A:
  关键是开始工艺要计算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