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川仪压力变送器改量程

楼主(2013-06-17):
我现场用的是横河川仪的压力变送器,型号为EJA530A-DBS4N-02NE。4-20mA信号,2线制。我现在要设定变送器的量程,就需要用手操器现场设定。变送器是布朗协议的,所以我采用的横河川仪的BT200手操器。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大部分变送器都可以和手操器通讯上,但是有少数五六台变送器就是死活通讯不上。就算拆了线用信号发生器加了24V无源信号,再连接还是无法通讯上,我惆怅了。哪位大神给我分析分析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通讯不上呀? 。。。您幸遇日本石女鸟。。您机会来鸟。。。您先挖个洞去吧 。。。。

网友B:
呵呵,一般都能通讯上,你的布朗协议,有的需要几个250欧电阻。

网友C:
楼上说的可能是原因。

网友D:
加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再设置就OK了!

网友E:
来电话呗,我经常搞这个,13964004656,可以帮助你

网友F:
所谓智能的仪表实质上就是傻瓜,傻瓜么,它不认人也不认公理,只认那该死的程序,甚至也常常犯傻瓜病。

对于变送器的手操器通讯,有时候很顺利,有时候要折腾几次拿下来在接上,在拿下来在接上,有时候要加个二百五,有时候加上二百五也不认,因为它认五百,于是不搭理它,等他不犯病了二百五都不用加直接由能进去了。

网友G:
怀疑可能是协议不对,内部的cpu板子可能换过了,用375试试!!

网友H:
我们公司现场用的大部分也是EJA的,但是我们的压力表都是用HART 协议的,所以平时调试,改量程和查看参数等都是用 475  ,挺好用的 ,有BT200我们都不用的,用475基本上没有出现过连不上的情况!!

网友I:
川义的变送器 有HART通讯的 有时候铭牌上标的布朗协议可能标错啦  你用375试试吧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J(2013-08-07):
你原来有四到五台通讯不上,可能是中控室到仪表之间的距离太远,压降太大,也可能是信号干扰,比如交流信号,用万用表测量一上,就知道.你直接接信号发生器,没有接电阻肯定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