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程序存储问题

楼主(2013-06-17):
施耐德PLC,unity4.0编译没问题,但是在生成项目时报错,报错内容如下图

我的硬件配置如下图:

求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装存储卡了吗?

记得好像哪边可以设置程序大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存储卡了吗?                    ...

   然后设置看看吧,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存储卡了吗?                    ...

 我看到CPU模块左上方,有个凸出来的东西,应该是存储卡!但是你说的那个还可以设置存储大小?

网友C:
应该是存储卡空间小了吧

网友B:
我也觉得是空间小了,满了--存不下了。不是你选小了,就是程序做的大了,看看能调整不。

楼主(2013-08-05):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是空间小了,满了--存不下了。不是你选小了,就...

对的,我把程序压缩了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感觉应该是程序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