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软件备份

楼主(2013-06-17):
钢铁厂里在用DCS系统马上要到夏季,温度过高担心CPU故障影响生产。

想做个软件备份。

控制电磁搅拌站,目前手上只有一个源代码。还需要些什么?求高人指点。

需要软件、硬件可以提计划买。

网友A:
至少你需要DCS的系统软件;当然最好是硬盘做个镜像,坏了就直接系统恢复。

网友B:
备份一般不用什么呀,你做个GOST备份,以防万一系统或程序出问题,一键还原即可。不用什么东西。

网友C:
首先是 做系统备份 然后最好做一下组态相关的备份。

网友D(2013-12-24):
引用 网友C:
首先是 做系统备份 然后最好做一下组态相关的备份。

网友E:
哪一家的DCS系统啊!再有任何DCS系统软件上下层都要有备份,以免主控单元和服务器或主机出现问题,而使文件丢失,这是必须的。

网友F:
GHOST不要随便用,容易在你恢复的时候出问题。

网友G(2014-02-12):
不放心的话买个专门的备份光盘, 。。有备无患。

网友H:
这个需要专用的工具才行。

网友I(2015-10-22):
做镜像或者备份程序,到用的时候直接恢复

网友J:
直接GOST备份最简单方便

网友K(2018-03-06):
你们厂是什么版本的,目前我这有MACSV1.1.1 sp4补丁包。

网友L(2018-05-15):
什么厂家的呀?其实做一下简单备份就行,就是复制粘贴一下

网友M(2018-12-28):
这么好的东西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