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绝对位置控制问题

楼主(2013-06-17):
三菱 MR-E-20A-KH003      伺服电机  我把定位模块设置成ABS 绝对位置控制  然后这个原点要怎么设置啊  是必须有个机械原点嘛 还是必须是绝对值的编码器才可以 为什么了设置完之后   发了10000个脉冲正转  然后在输入零个脉冲应该反转回到原点才对  为什么还是向着一个方向转动  有时候还一值转  反而不停了 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伺服定位不一定要用定位模块的,伺服本身有好几种方法,如脉冲控制、伺服内部地址通讯控制、伺服多段位置控制等,具体怎么用看工艺要求,定位距离不长的话推荐用脉冲控制,距离长的话用走通讯来控制,这样PLC的寿命长一点。如果系统不复杂用脉冲和多段位置模式来控制,也挺简单的。我先在做的一个系统,用的是绝对定位来做的,也就是把每段的距离换算成脉冲,在把这个脉冲的总数量直接发给伺服就好了,伺服自动帮你加减好了,只需要控制一下方向。就可以绝对定位了。定位的时候注意系统的电子齿轮比,传动比,编码器的规格,就好了

网友B:
可以的话  你加2个限位器  (左右限位)就可以了  试一下

网友C:
增量的命令與絕對的命令 其原點都是同一個 不會不同命令就有不同的原點 一軸本就有左右兩極限開關 還有原點開關 若沒這基本功能 那這系統還能用嗎?

有絕對命令的系統 你不需去換算 只要告訴控制器正確的脈衝當量(或正確跟脈衝當量有關知參數 如絲距---) 系統自動幫你運算 這都是運動控制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D:
绝对值 ------>经过值

网友E:
如果还是不好使 是不是伺服电机后边的编码器位置所谓了  拆开后盖将编码器的上的红点 和电机上的红点对准了 再试试

网友F:
你采用的原点回归方式不对,一直旋转,是因为伺服在找零点信号或DOG信号。不需要加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采用的原点回归方式不对,一直旋转,是因为伺服在找零点...

绝对值控制  不是 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C(2013-07-17):
樓主犯的錯誤 就如同路人告訴 司機先生說  開車到我家

网友G(2014-04-12):
欢迎加群交流:3634973,专业的变频伺服及运动内阁制工程师为你解答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