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中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温升过高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3-06-17):
   运行中的三相异步电动机温升过高,不仅使用寿命缩短,严重时还会酿成火灾。因此,若发现电动机温升过高,应立即停车处理。电动机温升过高,一般是以下原因造成的:

(1)负载过大   电动机负载过大,将过载运行,应设法调整负载,使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

(2)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    可用交流电压表测量母线电压和电动机的端电压。如果是电网原因,应向供电部门反映;如果是线路错误,应予以纠正;如果是支路压降过大,应更换导线和缩短电动机与电源的距离。

(3)三相电压严重不平衡     定子绕组相间或匝间短路,定子绕组接地。

(4)转子导条太小     导条截面过小,使损耗增加而发热,可在停车后测试转子温度,并与其他部位比较来判断。

(5)缺相运行     可先检查电动机的熔断器和开关状况,然后测量前部线路。

(6)正反转起动过于频繁。

(7)轴承润滑不良或卡锁     检查轴承室温度是否高于其他部位;检查润滑脂是否太少或干枯。

(8)环境温度过高。

(9)通风装置发生故障,风路堵塞。

(10)散热片积灰太多,油垢太厚太重而影响散热。

   如果温升过高并伴随有电流增大,应检查前五项原因;如果温升过高但电流值正常,则检查后五项原因。

网友A:
  电动机本身设计出问题或者是材质选的不好,也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