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3-06-17):
请问各位老师怎么根据SETP7的硬件组态,设置终端电阻?

我意思是,怎么看哪个硬件是网络的的开始,哪个硬件是网络的结束?对不起,我问的问题很菜.

网友A:
不明白你的意思,什么结束开始的,俺只知道怎么组态、怎么布局,别的啥也不知道

网友:
就是我要设置Profibus网络中各个DP头的终端电阻的开,关的位置,但是我怎么根据SETP7的硬件组态,怎么看哪个DP头是网络的的开始,哪个DP头是网络的结束?对不起,我就是一菜鸟!

网友B:
明白你问的意思了,看图吧。

网友C:
老师,您好!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