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减速机润滑系统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3-06-17):
1.润滑油变质所引发的问题

   润滑系统是否发挥有效的作用,是保证减速机正常运行的关键点,如果润滑油质的品质降低,无法实现润滑作用,将会导致机械零件加速磨损、发热,产生裂纹,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润滑,将会造成零件断裂的严重事故。

   轧机减速机润滑系统,工作是否正常也影响减速机的使用年限。如轴承发热,烧毁,齿轮点蚀、胶合断齿,输入轴、输出轴轴端漏油,减速机发热等都与减速机润滑系统紧密相关。而润滑系统是否正常工作又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如设计、计算、润滑油选择及更换、元件选择、零部件制造及安装和清洗等。

  首先,检查设计结构。从润滑管路的布置、进油口的直径来看均不存在问题。减速机的润滑油量达70L/min,经计算证明其油量足够。从损坏的轴承所处部位及损坏的情况看,其原因与润滑油量不足或润滑效果不好有关。从减速机进油日处压力来看,约为0.1 MPa。虽然略低,但仍在许可的范围之内,因此还不是主要问题。

   其次,由于轴承所处位置较远且偏高,轴承座上轴承部位润滑油进油口处还有直径3mm的节流堵,所以压力偏低时,轴承供油量相对减少。由此对轴承损坏造成一定的影响,有可能产生局部发热现象,但不至于造成轴承烧毁的严重后果。该批次相同结构的多台减速机在其他钢厂相同工况下均未出现这种故障。

   经分析认为:在硬件结构相同的情况下,只有各家的润滑油及日常维护存在差异。经现场观察发现,润滑油颜色呈乳白色,己严重乳化。由SKF公司现场取样,委托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证实,润滑油确己变质,这应该是造成轴承损坏的主要原因。

   由于高速轴转速较高,且在减速机中的位置又偏高偏远。在润滑油变质、油量偏小的情况下,轴承内部滚动体与滚道之间很难形成有效的润滑油膜,轴承滚动体与滚道之间局部直接发生金属摩擦,产生热量。与此同时,又由于此部位当时润滑油量偏少,不能及时将轴承摩擦所产生热量带走,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导致轴承提前失效。

  因润滑油变质,还导致齿轮间所形成的油膜强度降低,造成个别齿轮局部出现点蚀现象,特别是此轧制线上立式减速机中的螺旋伞齿轮表现尤为突出。因此,只有及时更换合格的润滑油,并保证有足够的润滑油量才能避免轴承和齿轮损坏。

  该减速机齿轮部位润滑油喷嘴偏大,有大量润滑油从此喷出,系统压力下降,也是导致轴承部位润滑油量偏少的原因之一。

2.润滑油量不足导致的轴承发热或烧毁

  经过研究和设计分析,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找寻发生的原因。

  (1)在输入轴上,只因在直立状态时所处位置较高,轴承发热,而在水平位置时轴承不发热。

  (2)在输出轴上,上端(定位端)、下端(自由端)轴承均为双列圆锥滚了轴承。下端轴承仅承受径向力,载荷较上端轴承为小,在减速机处于直立状态时,即轴承处于水平工作位置时却发热。在减速机处于水平状态时,即轴承处于垂直工作位置时却不发热。上端轴承即定位端轴承,既受轴向力,同时又受径向力,当量载荷较大,在直立和水平两种工作状态却均不发热。

   经分析认为,轴承发热后仍能正常工作,证明有润滑油,但油量不足。工作中润滑油只是对轴承起到润滑作用,而未及时将轴承在工作时所产生的热量带走,特别是所处位置最高、转速也高的输入轴上的轴承尤为明显。此问题应为润滑油量不足所致。

   经过多次分析、检查,未发现加工、装配及润滑管路等硬件方面存在问题,但发现多处轴承不同程度地出现供油量偏少问题。导致供油量偏少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进油量不足,另一种是进油量足够,但有大量的油泄漏,导致系统压力降低,从而影响轴承的供油量。

2.解决办法

   若润滑油量、润滑油牌号己确定,那么润滑元件的类型、型号规格的正确选取是保证润滑质量的重要前提。

   (1)滤油网:一般轧机减速机采用集中强制润滑。润滑站有滤油网,但对于要求较严的减速机,应在每台减速机进油口处再增加一个管式过滤器。

   (2)压力表:应选用带电节点耐震压力表,以保证抵抗轧制工作中的震动。非耐震压力表不适合此工作场合。

   (3)喷油嘴:喷油嘴的型号选择至关重要。喷油嘴看似是一个很小的零件,但由于型号众多,稍有不慎,选择型号不当,就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一般根据齿轮宽度来布置喷油嘴的数量。棒线材轧机减速机一般选取PZ6050B1型即可,板轧机等大型轧机减速机可适当选大一些的型号。通常,轴承润滑进油日处应设有中2.5~3mm的节流孔。通过合适的喷油嘴和轴承润滑节流堵,来保证建立起润滑系统相应的工作压力。

   (4)油流信号器。油流信号器的流量范围、监测范围,以及接日尺寸要与减速机的润滑系统流量相匹配。国外进日或引进技术生产的产品,能够显示出具体流量

   润滑部分在齿轮传动方面的作用,看似是一个辅助系统,其作用足可以影响整个齿轮箱的使用寿命。只有正确设计润滑系统,选择合适的润滑元件、润滑油牌号、合理地确定流量,定期检测及更换润滑油就可以保证齿轮及轴承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