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在堆取料机斗轮回转机构的分析

楼主(2013-06-17):
MDQ15050型堆取料机斗轮回转机构主要由斗轮回转驱动装置、滚圈、导轨组、料斗、斗轮小车行走装置等组成。斗轮回转驱动装置由电动机、圆柱齿轮减速机、液力偶合器、链轮组成,在滚圈的一侧传动。改造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传动机构卡木块、石块,传动装置采用链轮、链条外传动,木块、石块很容易进入链轮与链条之间被卡住,导致斗轮机构超载,发生减速机轴折断、导辊组轴折断。减速机己更换数次,链条的更换则更频繁。

   (2)现有圆弧挡板支撑部位设计不合理,支撑强度显著不足,圆弧挡板整体被煤块挤压发生支撑部位开裂,圆弧挡板整体位置上移卡滞,最终发生变形损坏故障。

   滚圈、导轨组及料斗是斗轮回转机构的重要组少戊部分,滚圈在斗轮回转驱动装置的驱动下,沿导轨组确定的轨道做圆周运动,并利用滚圈上的斗子从煤场挖取原煤,实现堆取料机的取煤功能。改造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斗轮机构滚圈驱动采用链轮和链条外切驱动,链轮和链条始终是单齿啮合,啮合部位受力很大,经常造成链轮磨损和打齿,链条断裂。在料斗挖掘至冻层或大块时,滚圈抬起过大,造成与驱动链轮联接的减速机输入轴抬起而引起减速机外壳破裂和地脚螺栓断裂。由于滚圈变形,设备运行振动加大,频繁发生斗轮回转减速机地脚螺栓松动、传动减速机及电机底座开裂、液力偶合器联轴节及弹性块损坏等问题。特别是在冬季煤层冻层较厚、堆放时间较长或遇有大块煤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2)料斗斗刃开裂及磨损。原设计料斗强度不能满足需要,料斗耐磨性能差,斗齿强度不足,料斗损坏频繁。

   斗轮小车机构存在的卞要问题如下:

   (1)斗轮小车频繁掉道。由于斗轮回转与斗轮行走机构不同步,斗轮回转机构稍有卡滞就会导致小车掉道,目磨损斗轮料斗斗体,造成料斗强度不足。
   (2)斗轮小车车体变形及焊日大面积开裂。由于大块冲击,斗轮小车车体强度明显不足,支撑导辊组的支腿变形严重,焊日多处发生大面积开裂。

   改造内容如下:

   (1)斗轮的驱动形式由单电机、单台ZL750型减速机链轮、链条外传动,改为双电机双ZL750型减速机传动。它们分别布置在滚圈的两侧,滚圈由单侧链轮和链条外切驱动改为滚圈两侧安装252件带套的销轴与传动齿内侧驱动,滚圈的驱动由滚圈的外圆改到了滚圈的内圆侧。这样,料斗挖掘至冻层或大块时,就不会因滚圈抬起过大而容易造成与驱动链轮联接的减速机输入轴抬起而引起减速机外壳破裂和地脚螺栓断裂。

   (2)合理选择圆弧挡板支腿位置,适当加长圆弧挡板,合理布置支撑支腿,避免大块物件卡在圆弧挡板与料斗之间。

   (3)滚圈由3块组成改为由2块组成,以提高滚圈的强度。

   (4)导轨组的辊了轴向固定由半轴套与固定套配合形式改为圆螺固定,同时此处的轴径由118mm增大到125mm,以提高导辊轴的强度。轴承座的密封形式由单一U形密封圈改为J形骨架油封加防尘圈的密封形式,以提高轴承的密封效果。斗轮滚圈由4组导辊支撑,将短腿侧一组导辊下移,以限制取料时滚圈的跳动幅度,减小取料时的冲击和振动,提高驱动机构的使用寿命。

   (5)由于斗轮小车车体变形及焊日大面积开裂,斗轮小车车体强度明显不足,支撑导辊组的支腿变形严重,焊日多处发生大面积开裂。对斗轮小车车体进行了整体更换。同时,由于斗轮行走车轮的角向轴承座强度较低,对行走车轮的角向轴承座进行加强,消除了斗轮行走车轮事故频发的现象。改进和强化水平导轮的整体强度,限制小车的位移;调整水平导轮与行走轨道之间的间隙,以制约斗轮小车的位移,消除斗轮小车掉道的故障。

网友A:
堆取料机的减速机--最怕的就是物料长期不清理,影响了润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