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同步电机启动

楼主(2013-06-17):
TDMK400-32 400KW  415V  680A  同步电机(厂家自带励磁装置)应如何启动。降压启动用什么启动;软启怎么启动?

还有一绕线电机YR355M4-8  软启怎么启动?

网友A:
一、同步电动机动励磁柜具有这样动功能:

1、起动控制功能。在电机异步起动和再整步过程中,控制起动回路开通,将起动灭磁电阻接入电机转子回路,使电机具有完全对称的异步驱动转矩;在电机正常运行时,控制起动回路截止,确保起动灭磁电阻为冷态。

2滑差检测和准角捕捉功能。能准确检测滑差并于准角时刻控制旋转可控硅导通投入励磁,自动引导电机进入同步;另外设置零压计时投励环节,确保轻(空)载起动工况可靠投励。

3 转子回路过电压保护功能。在转子回路出现过电压时,开通起动回路,利用起动灭磁电阻吸收转子回路的过电压。

   所以不需要单独动软启。

二。1、转子回路串接电阻起动: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可以在转子回路中串入电阻进行起动,这样就减小了起动电流。一般采用起动变阻器起动,起动时全部电阻串入转子电路中,随着电动机转速逐渐加快,利用控制器逐级切除起动电阻,最后将全部起动电阻从转子电路中切除。适用于中小功率低压电动机。
2、转子回路串接频敏变阻器起动:频敏变阻器的电阻(电抗)随线圈中所通过的电流频率而变。刚起动时,电机转差率最大,转子电流(即频敏电阻线圈通过的电流)频率最高,等于电源频率。因此,频敏变阻器的电阻最大,这就相当于起动时在转子回路中串接一个较大电阻,从而使起动电流减小。随着电动机转速的加快,转差率逐渐减小,转子电流频率逐渐降低,频敏变阻器电阻也逐渐减小,最后把电动机的转子绕组短接,频敏变阻器从转子电路中切除。适用于中小功率低压电动机。
3、现在市场有新的无刷启动器,装在转子上的。

楼主:
TDMK400-32 400KW  415V  680A  同步电机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行吗?启动时电流能多大?(空载启动,什么负载都不带)

网友B:
使用软起动器起动,保护电机,减少谐波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