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间指定怎么用啊。

楼主(2013-06-17):
是同时触发还是有先后呢?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吧,有主从之分的。

网友B:
他就像PLC的偏移地址,如若没有勾选间接指定,当前地址是M0,勾选了之后就是M0[D0]了,他的地址算法是M[0+D0的值],如D0值是50,那么这个地址就是M50了

网友B:
忘记说了,在数据选项中还有一个倍率的问题,上面地址算法是M[0+D0的值*倍率值],如D0的值是10,倍率值设置2,那么地址M[0+10*2]即M20

网友C(2014-08-21):
小迷糊虫说的很好,终于搞清楚这个问题了

网友D(2018-07-23):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E(2019-01-05):
又学一招。。。

网友F(2019-11-15):
原来是这样啊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