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的指令[SFLP K14310 K1]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6-18):
三菱PLC中的指令[SFLP K14310 K1]是什么意思?

网友A:
SFLP-->位元左移

K14310 應該錯誤 不可為常數

网友B:
该指令有四个操作数的,显然是错误的!

网友C:
秦工也搞PLC。。。前途大大嘀、、、、、

网友D:
该指令有四个操作数的,显然是错误的! 后面两个应该是转移地址,望采纳

网友E:
该指令要有四个操作数,指令发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