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率电源AC-DC单排直插式电源

楼主(2013-06-18):
产品型号:   ASXXXSXXDC-XW series

产品简说:   ASXXXSXXDC-XW 系列

下载文件:   PDF文档

    1.综述1.1产品选型 ①  入电压值Vi :AC220:表示输入电压值为: 85~265 VAC②S:表示一路电压输出③输出电压值Vo :××DC:表示3.3VDC~24VDC间任意电压值(如:05VDC 表示输出电压是5VDC)④输出功率值Po :  如: 3W表示输出最大负载功率为3瓦1.2产品特点■ 宽输入范围■ 宽工作温度范围:工业级-25℃~+85℃,军工级-40℃~+85℃■ 隔离电压2000VAC■ 输出短路和过温保护■ 高效率、高功率密度■ 低功耗、绿色环保■ 散热方式:自然冷却■ 短路自恢复等功能■ 无外壳封装,阻燃封(UL94V-0)。■ 符合RoHS指令1.3应用领域恒率为客户提供的小型封装形式的高效绿色模块电源,该系列电源采用包封工艺具有交直流两用、输入电压范围宽、高效率、高可靠性、低功耗、安全隔离等优点,广泛适用于工业、办公、民用等设备。该产品主要用于对EMC 无特殊要求的场合(按9.1典型应用(1)),该系列产品应用在电磁兼容比较恶劣的环境下时必须参考应用电路(按9.2典型应用(2))。2.电特性除另有规定外,输入=Vi,模块电特性应符合表1的规定,且适用于全温范围(-40℃≤Tc≤85℃)表1  电特性特性符号条         件除另有规定外,Vi ,-25℃≤Tc≤55℃极限值单位最小最大输出电压Vo满载Vo-2%Vo+2%V最大输出电流Iomax--Po/VoA输出纹波电压Vp-p满载,Vi,BW=20MHz(带宽),常温-50.00mV电压调整率SvVimin、Vi、Vimax,满载-2.00%负载调整率SiVi,Io=(50%~100%)Iomax-1.00%效率ηVi,满载,常温67.00-%绝缘电阻RI输入负、输出地之间加2000VDC,常温,t≥3S50-MΩ一般特性电磁兼容磁场敏感度试验静电放电敏感度试验辐射敏感度试验传导敏感度试验GB6833.2-87GB6833.3-87GB6833.5-87GB6833.6-87温漂0.02%/℃频率47KHZ--65K HZ (MAX)湿度95% (max)漏电流无MTBF>2,000,000小时 3.外形尺寸及引脚定义3.1外形及脚位应符合图1的规定注:单位mm,未注公差的尺寸,公差按GB/1804-2000中规定的m级  3.2引脚应符合表2的规定 单路输出:35*22.5*10.5尺寸SIP封装电源脚位示意图引脚DC输出AC输入1371012SIP封装V+V-NCAPL注明:AS220SXXDC-3W;输出5.0V  则表示05DC,依此类推 图2  引出端排列4.功能框图5.老化试验老化试验接线图如图4所示:注:老化时,               Ω(±3%)6.测试方法6.1  目的规定该模块的测试原理及测试方法6.2  测试设备及仪器测试所需的设备及仪器有:交流电源、数字万用表、示波器、信号源、测试工装、绝缘电阻测试仪等6.3  测试原理图测试原理图如图5所示:注:满载             Ω(±3%),半载               Ω(±3%)  图5 测试原理图 6.2  电参数测试6.2.1  输出电压Vo模块在额定输入电压下,输出满载,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之间电压VO,VO应满足表1规定6.2.2  最大输出电流Iomax模块在额定输入电压下,输出满载,串入负载回路的万用表示数即为输出电流;或用其他方法(如电阻取样法等)测出6.2.3  输出纹波电压Vp-p模块在额定输入电压下,输出满载,用示波器在带宽下,以最短接地法在输出端根部测得的交流电压峰峰值即Vp-p 6.2.4  电压调整率Sv模块输出满载,输入=Vi时测得的输出电压为VO;调节输入电压分别为Vimax和Vimin,测得的输出电压分别记为Vomax、Vomin。则:  6.2.5  负载调整率Si模块在额定输入电压下,输出50%负载时,输出电压为VOH;输出满负载时,输出电压为VO,则:                                                                    6.4.6  效率η输出电流IO满载时,测得的输出电压为VO,此时的输入电压为Vi,输入电流为Ii,则: 6.4.7  耐压测试用耐压测试仪电压设定为2000VAC、5mA在输入(L,N短路)对输出之间进行测量(输出端引脚全部短接),测试时间为3±1s。 (测试注意事项:在进行耐压测试时,不得因接触不良导致飞弧、闪烁、放电等不良情形发生.)7.AS220SXXDC-3W系列模块电源参数表3型号输入电压(V)输出电压(V±2%)满载输出电流(mA)效率重量(g)±3封装认证AS220S3.3DC-3W85-265VAC3.3V909≥66% SIPRoHSAS220S05DC-3W85-265VAC5.0V600≥67% SIPAS220S09DC-3W85-265VAC9.0V333≥71% SIPAS220S12DC-3W85-265VAC12.0V600≥73% SIPAS220S15DC-3W85-265VAC15.0V200≥74% SIPAS220S24DC-3W85-265VAC24.0V125≥77% SIP 注:本公司为客户定做任意输入输出电压的模块电源,如有特殊需求请致电我公司处 8.温度曲线图、误差包络曲线图典型效率曲线9.典型应用    9.1  典型应用(1) 注明:1、C3选用高频低阻电解电容;2、RL负载电阻可根据实情况来选用。 图10   EMC要求一般推荐模块图9.2  典型应用(2)  图11    EMC要求更高推荐模块图(DC输出外接电路同图10) 输入器件推荐(表5)FUSETVSNTCR1CX1CY1CY2CY3CY4CY5LF1LMC1T0.5A/250V14D5618D-7820K 1/4W0.1uF/275V—0.22uF/275V102M/400V-222M/400VUU.98(感量20mH-40mH 工字电感(感量10mH-20mH22uF/400V备注:1、由于开关电源自身存在干扰,为降低开关电源对外部的干扰,可有以下方法可供选择:  1)加大LF1的感量; 2)接地情况良好; 3)在输出端的回路上串联共模电感(与LF1接法相同即可)。2、DC输出外接电路同图10。注意事项:应选择具有安规认证的慢断保险丝,其额定工作电流计算公式如下(警告,保险丝取得太大则不起保护,并容易引起由于一个电路输入短路使全部电源供电中断的事故,太小则容易引起误熔断。):I=3*Vo1* Io1/η /Vin(min)    式中:Vo1---输出电压Io1----输出电流η---模块效率9.3输入/输出元件功能介绍1)  NTC为热敏电阻,作用为防浪涌电流冲击;2)  TVS为防雷元件3)  Fuse为保险丝4)  CX1为的安规电容,作用为滤波5)  R1为精密电阻,作用为CX1的放电回路6)  CX1、CY1-CY5、LF1、LM 形成EMI电路,作用为防干扰7)  C2瓷片电容,作用为过滤杂讯波8)  C3为铝电解电容,作用为滤波9)  ZD 为稳压管,作用为防止输出过高损坏输出元件10)  RL 为负载电阻10.2运输装有模块的包装允许用任何运输工具运输,运输中应避免雨雪的直接淋袭和机械损伤10.3 贮存模块应贮存在环境温度为-10℃ ~ 40℃、相对湿度不大于80%,周围环境无酸性、碱性及其它有害的气体的库房中10.4注意事项1).输入极性     接入变换器的电源为交流,无正负之分.但有一根是零线,一根是火线,用户的保险丝和开关都应该串联在火线上,否则在保护时起不到应起的作用,保险丝在零线时,模块保险被击穿,开关在零线时火线是一直带电的,易伤人,望请用户注意2).输入、输出引线     变换器模块为板上直焊式封装,输入、输出引线的长度和宽度均与线路的压降有关,用户布板时一定要考虑此方面的问题,在AC/DC的变换过程中,一要避免AC线路过长的危险和干扰问题,二要避免输出引线过长致使线路压降过大,而导致变换器或用电器件不能正常工作 以上均为本手册所列产品系列之性能指标,非标准型号产品的某些指标会超出上述要求,如此手册出现与产品规格文件不一致的情况,请以规格文件为准,有特殊需求可直接与我公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