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400机器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3-06-18):
现有一台AB400的机器,上电正常,不给定频率运行,结果有3到5HZ的运行频率,脱掉电机就没有运行频率但量有30V左右的输出电压,变频器上指示的输出频率及给定频率都是0.00HZ,客户要求就是运行0赫兹时电机不转,很奇怪的故障,哪位大神能出来指点一下。。谢谢哈

网友A:
1,你用指针万用表测试,数字万用表测试有干扰;

2,变频器上电后 输出端有感应电压,用数字万用表测量有感应电压显示;

3、上电后 带电机变频器3~5HZ运行,你可以恢复下出厂值,从新设置下参数;运行是外部给的还是内部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