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软起动器启动10台电机的PLC控制

楼主(2013-06-18):
10台电机只能一台台的启动,不能同时启动。我是初学者,望有大侠帮忙。

网友A:
问题不是很清楚。一台软起10台电机,可以采用接触器切换控制。

网友B:
这个要求跟PLC无关啊,直接在外部电路就搞定了。。。

网友C:
如果电机功率小于15KW,一般建议你直接启动,以上功率的话采用星三角启动即可!

软启动器属于劳民伤财的玩意,很快就会坏损滴

网友D:
一台软启动启动10台电动机,多个接触器切换?是这个意思么?

软启动启动完毕然后第一台电动机运行后,脱离软启动器--然后再用这个启动另一台电动机?然后连续10台?

      假如是这样,估计出一次事故,造成的损失,你省软启动器的钱都回来了。

楼主:
谢谢以上的大侠了,在此向你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