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达人来帮帮忙啊

楼主(2013-06-18):
关于 st 语言里的模块问题

    模块名称:FB1

    参数:

                输入:test1,test2,test3   都是bit型

                输出:test4,test5 都是bit型

    模块代码:

            if test1=true and test2=false and test3=false then

                    test4:=true;  test5:=false;

            elsif  test1=true and test2=true and test3=false then

                    test4:=false;  test5:=true;

            elsif  test1=true and test2=false and test3=true then

                    test4:=false;  test5:=false;

            end_if;

主函数:

            参数:  test_fb   类型 FB1

 主函数代码:

            test_fb(test1:=true,test2:=false,test3:=false);

            M1=test_fb.test4;

            M2=test_fb.test5;

如果按照逻辑来看,主函数的辅助继电器 M1应该为true ,M2应该为false

        但是我再模拟器里模拟出来的结果居然让我意外,M1,M2没做任何动作。 但是在子函数的第一个条件是满足的。

    请问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你程序运行在仕么硬件上, 貌似你的if elsif end, 少一个 ELSE 语句哦,

逻辑很简单,  那么检测一下,FB1 内部 test1,test2,test3这 三个变量,    在线调试一下 不就清楚了....

网友B:
这个看不懂,没接触过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运行在仕么硬件上, 貌似你的if elsif e...

 test1,test2,test3 都检测过,都是有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程序运行在仕么硬件上, 貌似你的if elsif e...

这个语句没问题,不许要那个else

网友C:
这是一个分支结构:如果if后面的条件全部满足,则执行相应语句;反过来只要有一个条件未满足,就跳转到elseif;最后执行endif。

网友D(2013-08-04):
我仿真后,M1=TRUE,M2=FALSE,结构正确呀.

网友D:
仿真效果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