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伺服的电机转速

楼主(2013-06-18):
我们是做伺服驱动器的,打算为一个行业定制开发一款专用伺服。可最近我和几个研发人员关于电机定型有些争论。这个行业实际需要电机额定转速2000rpm,基座80mm;可是当前的通用伺服标准的都是额定3000rpm。我认为通过速度环频率测试,达到使用性能就可以电机定型,应该按照实际需求来,这样还可以降低驱动器的容量,利于降低成本。可负责人认为其他厂家都是用标准的3000rpm,肯定有理由在里面。我现在想问大家,通用伺服在80基座的等级上,转速额定都是3000rpm,是否是因为这个功率段,轻惯量的电机使用场合大多数都是要求速度较高,所以才如此设计呢?

网友A:
80伺服电机 行业标准 额定3000转 最高5000转

网友B:
省不了多少的啊!模块可选的范围不是很细!

网友C:
你说的有道理,一方面跟应用有关系,另一方面惯量小意味着机械时间常数小,加速响应时间比较小。

成本的话,如果单从驱动来讲,节省的空间不大,因为驱动成本指标主要是电压和电流,但对电机成本来讲的话节省空间就很大了,电机成本跟功率几乎成比例,最高转速3000与2000,功率相差1/3,所以建议按行业要求来定型。

如果你是设计通用型号的话,那就有必要设计3000,因为行业标准是3000.

网友D:
我们成套伺服系统可以做到6000转,保底5800转好用的。标准力矩是2.4NM。转速达到5800转每月,还能有1.2NM力矩输出。

 http://www.hzbergerda.com/